ups供电设备有办法远程切断电力么?

楼主(2024-02-09):
用ups给摄像头供电,

但是偶尔摄像头可能会死机,
需要切断电力,再上电,
不过上层开关断电之后,ups还会继续给摄像头供电,这个时候有办法远程切断摄像头的供电么?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是多高电压的,你可以看看 自动给路由器断电重启的那个东西。。。又可以选433的315的无线遥控器 远程控制。如果是网线连接的,也可以用闲着的那4根线做远程供、断电。还有一种遥控是 借网络远程控制通断的。。。

网友:
这个时候,是没法断电的。
用一个每天自动重启的线(或者定时器)解决吧

网友:
wifi智能插座手机远程控制开关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那个是多高电压的,你可以看看 自动给路由器断电重启的那个东西。。。又可以选433的315的无线遥控 ...

装个wifi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B:
摄像头是高压就用WiFi插座,低压的就用路由器定时重启线

网友:
想办法搞一个定时重启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是高压就用WiFi插座,低压的就用路由器定时重启线

要可控重启啊,可能3个月重启一次,而不是每天重启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可控重启啊,可能3个月重启一次,而不是每天重启一次

wifi智能插座可以,重启线是只能每天重启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可控重启啊,可能3个月重启一次,而不是每天重启一次

用带wifi功能的开关或插座,可在手机上遥控操作开关,你想怎么开关都行,就那么简单。

网友:
UPS有串口,可以控制,不过需要很多基础支持。

网友:
UPS能撑多久?断电让电池耗尽关机就行了。

网友:
加一个WIFI开关和一个继电器就可以手机端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