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4年修个苏泊尔的电磁炉

楼主(2024-02-09):
插电时怦怦烧了

插头处打火严重,烧了一块
拆开,保险直接一头翘出来了,看来很严重啊
串入100W白炽灯
加电,灯泡很亮,初步判断短路了
测量扁桥,正常
igbt使用二极管档测量,没有直接短路,压降0.7V,但是三条腿两两都是这样,肯定挂了,但是外观除了有发热的烧痕外,外观正常。
直接拆了igbt,更换新的拆机件
还是串灯泡,正常可以操作,按键都没有问题
换保险,扣上盖板,开启电源,不加热,提示E0
风扇正常,按键正常,扁桥应该无问题,三大电压正常
判断igbt驱动电路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igbt推动电路末端的10欧电阻烧毁了
同时测量出推挽电路的y2三极管有两个脚短路了
找以前的维修板上拆了个10欧的芝麻,又拆了个2ty的8050三极管
测量mcu无短路
替换10欧的芝麻和y2三极管
测量无2ty短路

装机测试,加热正常了,收工!

楼主:
烧坏的小芝麻10欧电阻

楼主:
烧坏的y2三极管

楼主:
烧坏的保险和igbt

楼主:
烧坏的保险特写

楼主:
总共烧坏了四个元件
全家福

楼主:
家里两个电磁炉都是这个型号的,所以很好找元件的参数。
这个是正常的,电阻丝印100,即10欧贴片电阻

网友:
过年了, 不发修的帖子了,买新的

网友A:
IGBT炸的相当惨烈啊。

网友B:
这还要点技术,一般都换桥和IGBT,你这个驱动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炸的相当惨烈啊。

拆前看起来是正常的,拆的过程中直接裂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要点技术,一般都换桥和IGBT,你这个驱动也坏了

其实电磁炉的电路算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比较担心mcu挂了,要是mcu挂了,就基本没得修了,只能拆件了

网友:
这炸得开裂了

网友C:
这种炸管子的,修的时候要检查IGBT的驱动电源的电压是否偏低或风扇转起来把电压拉低,有时候炸管的原因是驱动不足引起的

网友:
IGBT炸的挺厉害

网友:
都炸毁得啦!

网友:
IGBT炸的真厉害

网友:
昨天修了3个电磁炉,一个炸管,一个开关按键坏,一个爆电容

网友:
这还要点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炸管子的,修的时候要检查IGBT的驱动电源的电压是否偏低或风扇转起来把电压拉低,有时候炸管的原因是驱动 ...

炸大管驱动稳压管80508550是必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