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二极管上面印这6VCL是什么管?

楼主(2024-02-10):
贴片二极管上面印这6VCL是什么管?

网友A: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楼主:
多谢您:还有一个二极管上面印这YE不知什么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

您好多谢,还有一个上面印这YE字样的不知是什么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