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故障请教,插头有烧黑是啥原因

楼主(2024-02-10):
老款电热水器,烧着突然停了,插头有烧黑,请教会是啥原因,吧插头剪断,重新接一个可以吗?

网友:
插座接触不良,或者是频繁插拔,插头里面断了接触不良。换个插头试试。

网友:
金色插座,劣质货的代表我带热水器都要买老款买老货松本、TCL,现在买的新产品根本不行

网友:
两个可能墙壁扦座与插头间松虚接,2是插头插片里面与线连接焊点虚焊,总之虚接,我一般不研究到底是哪个(老了,好奇心剧降)全换了事

网友:
这个原因就在插头插座上,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接触不良导致发热,严重的还会烧红起火。有重大安全隐患。

网友:
接触电阻大,大电流发热严重烧坏了。

网友:
潮湿环境肯定会这样的,电流大,电阻大,肯定烧。。建议插座换了,,

网友:
功率太大,发热严重,我们家的烧了一组电热管了,就余下的一组还经常导致插头塑胶都热的软和,换了一次插座了,还是不行。

网友:
环境潮,!!!接触不良!发热!烧了

网友:
只换插头不行的。插座也要换,最好是换大品牌的质量好的,热水器单独一个插座。

网友:
插座和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
反正都要换,不如换个空开。

网友:
虚接打火,插座插头一起换

网友:
大功率的电器不适合来回插拨,也不知道为啥设计插头,而且楼主这个插头还不是漏保插头。

网友:
功率太大,烧的!

网友:
热水器也可以换了

网友:
插座和插头接触不好,接触电阻大造成发热,建议更换质量好的插座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插座不好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把插头剪掉,把插座换成86型漏保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