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铅酸充电器如何去高恒压、改电压

楼主(2024-02-10):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快乐。
这个铅酸充电器,请问下懂得如何去高恒压、改电压,感谢。

网友A:
去浮充根据充电器的不同改法不用,见图

网友:
改电压见图

网友:
能改成可调吗?手头上有好几个不用的充电器

网友:
我是来学习改装的。

网友:
高恒压是那个没字芯片控制的,改过一个一模一样的,忘记了。最简单的,在线测量那个芯片各个pin电平,看看恒流和高恒压激活切换时的区别,一般是一个电阻,直接拆掉就行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大佬解答了,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浮充根据充电器的不同改法不用,见图

感谢,有空研究下

网友:
6楼说得对,看看那个无字8脚芯片,哪个脚的输出是连到431上,一般是电阻二极管通过去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大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