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金科德定时器拆修

楼主(2024-02-10):
插电没有显示,拆开看了一下是1.2v镍氢纽扣电池漏液了,不知道为啥这种定时器的电池都是漏液,上次品益那个一直使用也漏液腐蚀了,把腐蚀断掉的线路重新接好,然后涂点704把电池包好,看能不能防止漏液跑出来!真是不用也会坏!

网友:
大年初一也不闲着。就回复春节快乐吧。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计成不需要电池供电的会更耐用些。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不用也会坏,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事情啊,比如菜刀长时间不用,是不是会生锈,切菜切不动,切肉也难受;再比如,电视机长时间不看,会不会受潮,那种老电视机的管座受潮后图像变模糊,只要是电子产品,都要放在一个恒温恒湿的环境下,才可以保证其使用寿命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计成不需要电池供电的会更耐用些。

除非你每天24不间断电源,不用电池那些数据怎么保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计成不需要电池供电的会更耐用些。

不用电池个么定时?
应该是要选用好的电池,你看PLC上的电池有的都用了十几二十年也没看有几个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池个么定时?
应该是要选用好的电池,你看PLC上的电池有的都用了十几二十年也没看有几个漏的 ...

可以从插头的220伏电加个降压电路模块得到,我有个电炖盅也是可以定时开启不需要电池缺点就是如果中间停过电就会失效。

网友:
还不如换了,就那种7号镍氢电池,两端焊上线,拿热熔胶粘在定时插座的角落里面,这样再漏液的话,漏不到板子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插头的220伏电加个降压电路模块得到,我有个电炖盅也是可以定时开启不需要电池缺点就是如果中间停 ...

这种方式是延时多长时间开启或关闭,而不是定时到某个时刻进行开启、关闭。定时到某个时刻必须有时钟一直在运行,这就需要电池供电。

网友:
这种1.2v镍氢纽扣电池漏液太普遍了

网友:
这种带电池的电器,大多是使用久了,内置电池漏液损坏,更换一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计成不需要电池供电的会更耐用些。

没有电池就是每次用都要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是延时多长时间开启或关闭,而不是定时到某个时刻进行开启、关闭。定时到某个时刻必须有时钟一直 ...

用定时器的时候是插电的不需要电池,断电的时候才需要电池记忆你的设置。

网友:
我有两个不显示,看来要拆下来改造下。

网友:
更新一下,改成2032电池,或者外置电池盒更换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是延时多长时间开启或关闭,而不是定时到某个时刻进行开启、关闭。定时到某个时刻必须有时钟一直 ...

可以设置成最长9小时55分钟后自动开启而且自动关闭时间也可以同时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式是延时多长时间开启或关闭,而不是定时到某个时刻进行开启、关闭。定时到某个时刻必须有时钟一直 ...

我家苏泊尔高压锅就是可以设置预约煮饭时间,但是它是一个电子倒计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苏泊尔高压锅就是可以设置预约煮饭时间,但是它是一个电子倒计时器…… ...

我家的电饭锅也是,这种不需要记住日历、时钟的是不需要电池的

网友:
这个镍氢纽扣电池可以换成法拉电容!

网友:
电池在那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