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手提电子秤,并清洗导电胶条

楼主(2024-02-10):
有个手提电子秤,用久了出现液晶屏少笔划的故障,请教过坛友,一致说清洗就能消除故障。果然拆开看确实是导电胶条的,用酒精清洗胶条和电路板后,笔划显示完整了。这样又能愉快的使用了。

网友:
导电胶条比斑马线的好多了,好维修。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下子又可以继续用了。

网友:
导电胶条,斑马线都还是排线靠谱

网友:
所以 修好了么

网友:
还好是导电橡胶。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擦干净就行?

网友:
这手提电子称很耐用拆开清洗一下继续服役

网友:
还是导电胶条的好处理,如果是斑马线的就麻烦了。

网友:
手提秤修好了用着方 便

网友:
又节约的成本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电池漏液,出现液晶屏少笔划清洗后正常

网友:
导电条得压力不够!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至少比斑马纸热压维修容易。蓝背光太刺眼,尝试换白光LED。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成就感满满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的确会出现好多毛病,动手修理积累经验

网友:
赶上连续剧了,修好了不错

网友:
有个同款,借鉴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