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M2260能在win11下开卡吗?

楼主(2024-02-10):
在软件里看不到盘?

网友:
尽量老系统吧

网友:
我的2260在win11下短接识别不到,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
SM2260G吗?
这玩意儿只能在PCIE上开卡,用JMS583转接卡,识别不了的

网友:
刚好有个sm2262g 用转接盒(jms583)插上了检测不到……

网友(2024-08-01):
我的电脑也是win11,jms583转接盒,短接后磁盘管理能显示2048M,开卡软件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