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024年了电烙铁大家主推什么,jbc还是高频焊台

楼主(2024-02-10):
300以内,不考虑大小和便携,只求稳,不容易坏,我不会修,可能用的不多,希望用的时候别掉链子

有个936了,年底焊电线并到空开,被整抑郁了

本来是考虑高频205,看到坛子里大家都比较推荐diy的jbc245,

搜了下价格,diy的245最低在165左右吧,极博星要300了,功能很多太复杂,并且头子贵

203h差不多150-220元之间吧

但是一想,220元再加一点就能买到成色差的胜美达205了

再多问一句,胜美达主机和快克区别不大,那么手柄呢,区别大吗,价格是差挺多的

网友:
焊台这东西买一套可以用很多年。工具发烧友不做选择,只谈用合适的价格拥有更多种来比较把玩。

网友:
百来块闲鱼买支白光456重型烙铁,,,

网友A:
又是高频又是jbc,起点真高。jbc正宗的好像要几千吧,300以内的肯定是山寨中的山寨了,这么便宜还要可靠,看运气了。其实越简单的越不容易坏,有那几块钱一个的内热电烙铁,几十年了,也是偶尔用用,也没坏。复杂的那些就算自己不坏,说不准哪天钻进去一只蟑螂就给短路了呢。要想保证便宜和不掉链子,最好的办法是搞两套,到时就算这套坏了还有备份,不会掉链子。也别高频和jbc了,两套太贵了,干脆白光T12,616的板子,国产烙铁头,加上手柄和电源,一百以内可以搞定两套。

网友:
并线到空开应该用C45接线端子,平时家用小功率936或白菜白光足够,偶尔用用大功率的,可以买了紫铜棒,锉出刀口,用时煤气灶上烧红,就这么焊锡,以前的老铜匠都这么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高频又是jbc,起点真高。jbc正宗的好像要几千吧,300以内的肯定是山寨中的山寨了,这么便宜还要可靠, ...

D的245控制板其实跟T12的没大区别,有的直接就是通用的,我有个自己D的高频,温控这套其实也是T12(天山的固件)用着也行,当然比文宇709还是差点的

网友:
去年入了205觉得够我用好多年了

网友:
原装JBC 600-700元,过完年闲鱼等着,会有人出,有很多

网友:
感觉936跟T12就够用了,不怎么用感觉买贵的都浪费,我的经常用到,一直用的936也没觉得难用,以前还用的外热试的呢

网友B:
去某鱼买台205,14年以后生产的,205耗材便宜。再配把汉邦的203手柄跟205主机通用那款这样大小活都能干了,

网友:
203  205焊台都可以,头子便宜,升温回温迅速,不考虑防感应电那就买开关电源供电的 重量轻 体积小巧。

网友:
我买了个T20,,带5支芯,发热快挺好用的。。。

网友:
其实家用这个也简便。。。

网友:
烙铁俺都是一直在用五金店里10多块钱的。

网友:
家里各种焊台加烙铁有15把左右了,老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某鱼买台205,14年以后生产的,205耗材便宜。再配把汉邦的203手柄跟205主机通用那款这样大小活都能干了, ...

兄台,14年以后的有什么讲究吗,我记得快克三种电路板,1黄板,2双面插件,3贴片双电容,14年以后的是贴片双电容的吗,还有,你说的那手柄没找到汉邦的,黄鱼倒是有几个在改的

网友:
T12就够用了

网友:
300块以内,不易坏,,,弄个日产942,,,

网友:
大焊点,得上大焊头。

网友:
上高频250w的焊台,搞定90%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