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屋mesh加全屋智能网络拓扑

楼主(2024-02-10):
我自己设想的全屋mesh加全屋智能网络拓扑,双网融合,全屋网线传输方案,请各位指正。
个人认为,这个方案最优之处在于全屋在一个wifi环境下,不会出现智能家居不在一个局域网的情况,方便智能家居本地化运行方案。我研究过中枢网关+多模方案,但是绕不过还有一些终端设备仍采用wifi网络的弊端。而且中枢网关会和子网关抢终端设备,造成本地化难以实现。
交换机考虑使用4光口8电口,这样IPTV和NAS、硬盘录像机、poe交换机直接接入主交换机即可。此方案最大的缺点就是贵,2.5G网线传输,网线太贵了啊。

网友A:
网线 网头 都是费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 网头 都是费用啊

我考虑的是房子装修全面重新布线,毕竟10来年装修一次,自己家里嘛,肯定不能这里挖挖、那里刨刨,装修不几年,就要改明线,那就郁闷了,最好一步到位,并做好冗余,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的是房子装修全面重新布线,毕竟10来年装修一次,自己家里嘛,肯定不能这里挖挖、那里刨刨,装修不 ...

关键是这个冗余要留多大?
留小了,将来还是要走明线或者在改;
留大了,浪费钱

网友B:
只有小米有这技术?正在看小米中枢网关相关知识,确实很新颖

网友:
谢谢分享,来取经的

网友C:
网线改6类以上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小米有这技术?正在看小米中枢网关相关知识,确实很新颖

小米比较开放,把蓝牙mesh通讯芯片直接放出去了,大小厂家适配的米家智能家居的设备很多,价格低,可玩性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改6类以上成本有点高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要么单模光纤,要么七类或超七线。六类就不要考虑了,装上几年就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小米有这技术?正在看小米中枢网关相关知识,确实很新颖

不建议用独立的中枢网关,只有超低功耗蓝牙和蓝牙Mesh两个协议,wifi协议的设备只能走主路由器,很不友好。再一个,网上介绍中枢网关很白痴,经常和子网关抢设备,本来你想把几个设备挂子网关,以便在同一个子网关的设备进行联动,但是中枢网关把其中蓝牙协议的设备、蓝牙mesh协议的设备抢到自己名下,子网关只剩下紫蜂协议的设备,不方便配置本地自动化。主路由器集成中枢网关,这本是华为的方案,现在小米学过来了,应该比独立中枢网关方案友好,还省得买中枢网关的钱,一举两得。

网友:
装修的话贵就贵点一劳永逸,性价比本身是把双刃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用独立的中枢网关,只有超低功耗蓝牙和蓝牙Mesh两个协议,wifi协议的设备只能走主路由器,很不友好 ...

这些知识需要慢慢消化,对我来说还是新生事物,指点的很到位!

网友:
省省吧,运营桑的光猫有wifi6无线  还是双频

网友D:
粗粮偷来的WiFi7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粮偷来的WiFi7啊

粗粮会反驳你,这是窃,怎么会是偷,你知不知道,偷只有一种手法,而窃有几百种手法?

网友:
放个好网线用好多年,战未来的话,顺便放光纤

网友E:
楼主想的太复杂啦~

咬咬牙,上了一套H3C的3000M全屋Wifi~ - WiFi/路由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是我现在用的全屋Wifi方案,全套H3C的。
全屋都运行在一套Wifi系统下,并不会出现你说的不同的设备运行在不同的Wifi下所带来的麻烦

但是我没有用它的路由功能,而是用的爱快软路由,在这个贴子里:
升级完全屋Wifi,就要升级主路由器啦~N6005无风扇小主机软路由升级记~~ - WiFi/路由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之所以用爱快软路由,是因为性能实在是太强大了,迅雷不但可以轻松跑满宽带,还不会影响到网络游戏的正常运行

迅雷下载超过130M,这是之前使用硬路由器所不敢想的性能

对了,网线距离不长的话,正规的超五类网线,是完全可以跑2.5G甚至10G速率的。就算现在是新装修的,我觉得埋六类线,最多七类线就足够了。
我家里的线路就是9年前装修的时候预埋的安普超五类非屏蔽网线,全屋千兆很随意
副交换机连接阳台设备柜的网线约20米长,直接跑万兆一点问题都没

群晖DS1821+使用刚好一年,买两块硬盘给它升级一下容量~ - NAS/网络存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这是我之前发的贴子,底部有持续传输速率的测试,您也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的太复杂啦~

只能兴叹,不能企及。
你不但有成熟的网络规划,更有多年的网络实战和践行。
值得好好学习!
我的还在冥想中,功底不足,也没实战。对网络的追求也不极致,够用、好用、将来不再绕路折腾是基本思路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的是房子装修全面重新布线,毕竟10来年装修一次,自己家里嘛,肯定不能这里挖挖、那里刨刨,装修不 ...

布放光纤比网线便宜,原来网线勉强千兆,直接拉出来替换。直接上光口交换机路由器。AP做无线分布接入

网友(2025-03-09):
我现在快成蓝牙mesh控了,买了十几个通断器都用上了。目前的蓝牙mesh网关还只是个简单的小爱音箱play,但用起来还够用。
大部分通断器用在了灯上,有两个用在了漏水保护上,用其中的一个状态变化(室内发生漏水)通过自动化去控制另一个的状态(室外水井阀门机械手关闭)。测试时还是灵敏的,但其中室内的装入橱柜内后,发现不那么灵光了。橱柜台面是石英石,通断器贴在了柜子内的瓷砖上,估计是石英石台面和瓷砖面都吸收了一部分蓝牙信号吧。
另外这个柜子里的条件通断器我也是非常规用法,用通不通电作为发生条件的前提,也就是把通电后的状态设置为开启,自动化一旦发现这个通断器开启了,立即执行水井内的通断器也打开,机械手开始动作关闭总阀。
之所以这样做,是减少了了一个继电器,利用原漏水报警器接有强电的干接点直接给通断器加电。否则的话,通断器要持续待机,且要把带强电的干接点转化为无电的干接点去控制通断器的s1s2端子。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通断器在米家应用里都归入了灯光类,想单独分类出来,原灯光分类里总是去不掉,强制去掉的话就会删除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