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联想一体机C340

楼主(2024-02-10):
电脑总是莫名其妙的死机,硬盘也换了系统也从新做了还是不行,拆开看看是不是硅脂干了,换了硅脂清了灰还是不行,最后拆了一个内存条后,死机的频率好像低了很多,怀疑是不是那根内存条有问题,继续研究吧。
拆开了就想着给电脑升级一下,CPU本来想换个i5  2500 结果家里太乱没找着,先换个差不多的吧。无线网卡都拿出来了,结果原本的无线网卡固定螺丝滑丝了,死活拆不下来,放弃了。
这个配置十年前老物件了,看个电视还是可以的,给孩子玩吧。
最后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网友:
不打游戏够用了。

网友A:
比我的几台电脑都好,我的是775针G31 G41

网友B:
一体机不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不好升级

是啊,主板限制了,升级的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我的几台电脑都好,我的是775针G31 G41

我感觉h61都已经淘汰了,今年的电子产品价格下来了,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一体机不好拆,不好修。

网友:
硅脂干了是不会死机的,不要硅脂不要散热器都不会

网友:
一体机散热很不好,故障率很高。

网友C:
我手头一台联想一体机类似的外形,硬盘架也是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大小,我那个U是AMD的A8

网友:
做工还可以,毕竟大厂出品,感谢分享

网友:
之前也想买一体机,想到散热问题(实际没了解过)最后没买,现在看拆机图庆幸没买一体机

网友D:
也许清下灰就好了

网友:
一体机不太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一台联想一体机类似的外形,硬盘架也是一样的位置一样的大小,我那个U是AMD的A8  ...

那个年代的AMD性能确实不咋地,不过同样是老物件看个电视轻度办公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清下灰就好了

已经清灰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以前有台式机总无故卡屏死机,换了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就好了,再就是清洁内存金手指。

网友:
不打游戏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