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年初一再来一贴,给拯救者笔记本清灰。

楼主(2024-02-10):
上午爬完山,闲得没事干。
就给孩子的笔记本拿出来清灰,
毕竟买来一年半了,一直都没清理过。
2021款拯救者R9OOOP,
后盖很好拆,拆掉6颗长螺丝+4颗短螺丝,外壳就能掰开了。
我是从左下角开始用指甲就掰开的。

螺丝摆好位置,方便安装复原。

拿掉D壳,就能看到这款笔记本的内部了,铜管散热比较大。
电池采用单块5100毫安x4,3.85v的高压电池,78Wh。欣旺达制造。

左边风扇的灰尘比较多。

右边灰尘少很多。

电池欣旺达制造。

笔记本的喇叭都比较小,拯救者这款的喇叭音质一般般。

开始拆散热模组,必须先做人体放电措施,然后断开电池。

拆掉散热模组上的所有螺丝,就能取下散热器了。

这个防拆标,用吹风机加热就很好取下。

左边硬盘位的散热盖板也要拆开,风扇插头在下面。

模块上的导热硅脂都干枯了,这次也顺便给它换了吧。

风扇下面也有灰尘,用刷子扫扫,用皮球吹吹。

风扇上有5颗小螺丝,拆掉小螺丝就能把风扇取下来了。

风扇叶片也能拿下来清扫,这样能搞得更干净。

散热片得出口也有很多灰尘,用刷子和皮球很好清洁。

cpu和gpu上的硅脂也要清理干净,方便搞新的硅脂上去。

散热器上得硅脂也要清理干净。

笔记本的芯片是没有盖子的,台式机cpu好像都有铜皮盖子。

英伟达3060.这台笔记本的电源采用的300w的适配器,
耗电都被这个GPU消耗了一半吧。

清理干净,装甲,这个风扇口布条被我拆坏了,
那就用电胶布代替,这个的作用是导风的吧。

安装完成就后开机试试,有没有搞坏。待机温度40度。

看看21款R9000P的配置吧。
amd5800h+3060.当年买成7499。
自己加装了一块京东京造的512g硬盘。
联想的配件供应商非常多,买电脑都要看人品。
原机的硬盘这款不是三星的,
海力士HFS512GDE9X084N也就是海力士PC711,性能还行。
网卡是MTK的,评价不太好,还是英特尔的网卡好些。

网友:
劳动模范啊,大年初一就开干。

网友:
R9000 2021用的相变硅脂吧,看似干掉了,其实是正常状态,它拥有比普通硅脂好得多的耐久性能,现在还远没到需要更换的地步,换普通硅脂上去会得不偿失。

网友:
这大年初一就开始了一年的劳作。

网友:
不是应该加个2T么

网友:
速度如何?谢谢分享。

网友:
一年的灰真多

网友:
吸尘器也能胜任清灰的工作

网友:
灰确实多,散热脂也干了,这次清灰换脂很及时。

网友:
这灰也大了点儿!

网友:
真勤快,我连笔记本如何拆解现在都没整明白,想清灰尘都没法

网友:
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是应该培养娃自己的动手的能力吧

网友:
挺好的本,回头也准备入手一个Y9000的。联想风叶拿下来后,个人建议,往轴承里滴几滴机油,很适合这种含油轴承的场合。

联想拯救者的笔记本音箱我感觉还可以,比败家之眼的好。败家之眼的貌似注重音质一些,但是声音小一些。用笔记本音箱的场合,大部分也就是上课、视频会、看视频这类的,真要音效就戴耳机去了。声音的音量反而重要一些

看图片,这个本 主要是灰尘把风扇堵死了,清理完效果应该就很好

网友:
风扇灰尘不少

网友:
灰确实不少,是应该清理了

网友:
灰电平衡啊不要乱清灰的

网友:
大年初一也不闲着,模范爸爸。

网友:
灰确实不少,是应该清理了,大年初一也不闲着

网友:
再不清理就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