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晒一最小的万用表 DT-182

楼主(2024-02-10):
这歌万用表还带蜂鸣,用12V遥控器小电池,因为只有福建的电表厂一家生产它比袖珍表DT-830B还准,档位一般都够用随身携带特方便。

网友A:
这小型的随身携带特方便了。

网友B:
我也有个遥控器电池的,不过尺寸比你这个大,10.8X5.1X2.8CM,拿手里感觉真小!

网友C:
请教一下表盘上那个1.5v和9v是干啥用的,说明书中都没有介绍。
话说以前看见过别人用过一个笔形万用表,说是日本造,买不到。后来国产也有类似外形的了,不过已经过了稀罕这些东西的年纪了,反正不去量高精电子产品,用炮灰表,不容易丢,好表容易被人惦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表盘上那个1.5v和9v是干啥用的,说明书中都没有介绍。
话说以前看见过别人用过一个笔形万用表,说 ...

测量电池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电池用的!

会显示些什么呢?若是电压,那和电压档有啥区别?不会仅仅是内阻大小的区别吧

网友:
确实很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显示些什么呢?若是电压,那和电压档有啥区别?不会仅仅是内阻大小的区别吧 ...

测量电池就是比万用表方便,易用,袖珍,坏了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表盘上那个1.5v和9v是干啥用的,说明书中都没有介绍。
话说以前看见过别人用过一个笔形万用表,说 ...

这块表给小外孙了,那天我在试试这个电池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遥控器电池的,不过尺寸比你这个大,10.8X5.1X2.8CM,拿手里感觉真小! ...

略大一点,还是自动档的,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型的随身携带特方便了。

夏天装到裤兜或者上衣口袋都行。

网友D:
这个12V的电池成本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显示些什么呢?若是电压,那和电压档有啥区别?不会仅仅是内阻大小的区别吧 ...

应该是显示电压。1.5V时有40mA的负载电流,如果电压低得厉害说明内阻增大。同理,9V的有24mA的负载电流……
我盲猜的,嘿嘿

网友:
最小的万用表?

网友:
我原来买了一个,嫌它反映慢,给退了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2V的电池成本比较高

12V,2只价。

网友:
这不就是缩小版的830么

网友:
我有个D t 205

网友:
能不能用的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