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匹美的挂机室外机象拖拉机一样响,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4-02-10):
大概有20年了,制冷制热正常,就是室外机运转时吵死人,观察了下,外机风扇也没有被碰擦到外壳,就是纯粹的震动声。请教下这么老的机子还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A:
猜测是散热风扇轴缺润滑油了,可以换一个散热风扇电机,也可以拆开加润滑油。说的不对请勿喷。

网友:
还未坏可以修一下

网友:
有价值修,看一下风机,在就是机箱螺丝啥的松动了

网友B:
最简单的故障,为什么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散热风扇轴缺润滑油了,可以换一个散热风扇电机,也可以拆开加润滑油。说的不对请勿喷。 ...

那声音不太像散热风扇发出,感觉是随着压缩机在震动。。。

网友:
估计是压缩机减震垫或弹簧坏了,打开外壳看一下

网友:
只要制冷正常,自己有动手能力搞就可以修

网友:
应该可以修的,无非就是缺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故障,为什么不修?

主要机子在室外,需要高空作业,这点自己干不了。喊别人修,怕不划算,搞一下几百块没了。

楼主:
这台美的的机子用了没一年就换过电脑板,然后一直用了20年,室外机子铜管上隔热的橡皮管都老化掉落了。

网友:
看时间呗,标准寿命是十年,维修费用不超过残值且加和不得大于购新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机子在室外,需要高空作业,这点自己干不了。喊别人修,怕不划算,搞一下几百块没了。 ...

所以,建议更换一台新的;修一台费用不菲,而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户外机除了换电容,其它的故障一般人修不了,安全因素作怪

网友:
山热风机的叶片坏了也会有声音。外壳碰着什么转动的元器件,或者共振了,也会有声音。
我的一台空调外机也是有声音,后来发现用铁丝拉住外壳,就没有声音了。

楼主(2024-03-12):
已经通过以旧换新,购入一台新的美的空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通过以旧换新,购入一台新的美的空调。

赞。 新空调爽。旧换新,好像包拆旧机。

网友:
建议更换一台新的;修一台费用不菲

网友:
声音大估计是压缩机减震垫,风机的轴承,找出原因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