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9V的笔记本电源怎么折腾都不好结果居然是玻璃二极管的故障

楼主(2024-02-10):
19V的笔记本电源怎么折腾都不好结果居然是玻璃二极管的故障
这个电源获得好久了,当时是数码之家坛友出售连带的,卖5元配件板的价格,到手已经是拆好外壳的,放在那边吃灰了好久,因为要组装一个电动车的铅酸充电器,需要用到15V以上的电压,所以这个正品电源又被我拿出来折腾了。还好最后找到毛病,居然是一个玻璃管的二极管裂了,导致整个回路不稳定,直接去废板上拆了一个颜色类似的,装起用到现在。
ps:感谢温总及各位坛友的倾力支持。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折腾不好的也能折腾好!

网友:
新年快乐,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网友:
真不好排查

网友:
不用显微镜斗看不清

网友:
这故障不好找

网友:
忒费事,好在修好了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看丝印像稳压管,随便换个就能用?

网友:
这么隐蔽的坏件都找到了,可见下功夫了。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换上不一样的会炸后面,这是换对了

网友:
组装电动车充电器?板子之前都一箩筐了吧,换工作都扔完了?

网友:
小故障引起的大问题真不好判断

网友:
找到原因不容易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电脑电源,也是折腾了一个星期,最后拆到开关变压器下面居然还有个二极管,短路了!

网友:
难得有如此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