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box的新年大改造

楼主(2024-02-10):
最近想在卧室看nas上的电影,本来想着买个小主机的。后来,突然想起来家里有个闲置的Funbox机顶盒,2014年生产的,nivda Tegra4+2Gram+8Grom,比2022年底 办宽带移动送的高清盒子性能强多了。还可以配蓝牙手柄打游戏。

实测1080p毫无压力,4k电影不行,播放不动。

为什么会闲置呢?我记得主要是这个盒子有时候吧,会莫名发热,然后卡顿。其实吧,哪有盒子不发热的,他这个盒子,至少有主动散热,已经很好了。

那我就来研究一下到底为何散热不够好呢?
开始忘记拍照了,加了散热硅脂片以后,想起来了,原机器里面没有散热硅脂片。

先拆开看看,壳子,散热器,主板,三大件。

散热器和风扇在主板两侧,风扇会把机器里面的热量吸走,往外吹风,然后,冷空气会经过散热模块进行被动降温。一些精密的的元器件外面都有金属屏蔽罩。

拆开一看,问题就出在这个这个地方,天哪!!芯片和屏蔽之间,靠空气来传播热量!!

果断剪掉碍事的地方,贴上珍藏的散热硅脂片。

两个屏蔽罩还有高低的,再贴一层薄的。

装上去,发现到底有没有贴上那个散热片呢?不确定。
那,我再改造一下,让他能紧贴在主芯片上。

本来以为风扇坏了,想想不死心,再试一次,看看到底转不转。

开机,测试,1080p,毫无压力温度稳定在40以下,风扇不转

2160p,没有画面,温度缓慢上升。

2160p,换软件解码,画面有了,就是很卡顿。温度快速上升,由于接触面较小,大约48.8度时,风扇开始转了,然后,快速下降到44.3度,风扇停。

好,风扇没问题,继续改造风道,装回外壳,继续使用

网友A:
出不,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不,挺好的

不出,珍藏呢,我有4手柄的,可以多人打游戏

网友B:
40多度算低的了,我的路由器70多度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多度算低的了,我的路由器70多度

接触面比较小,我用CPUZ看核心,要高10度左右,应该是58度。

网友C:
14年的机顶盒还能流畅运行,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年的机顶盒还能流畅运行,不可思议

这盒子性能很强的,比现在供应商送的那种,强多了。当贝市场一装,嘿,想看啥都有。 反正1080毫无压力,还能玩手柄游戏。

网友D:
我六七年前买的盒子也闲置了。现在电视的解码能力都比那时候的盒子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六七年前买的盒子也闲置了。现在电视的解码能力都比那时候的盒子强。

那必须的,但是2G ram以下的,还是别买了,我去年买了一个电视,A55,4+64,确实不错,3000块。

这个盒子配2007年买的大彩电,13000块啊

网友E:
看了一圈普通盒子不是全志,晶晨就是瑞芯微,用Tegra4的也是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
主要是系统太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圈普通盒子不是全志,晶晨就是瑞芯微,用Tegra4的也是当年的高端货

是的,普通盒子,能有2G ram都要烧高香了

网友F:
不支持4k硬解码,扔了吧

网友:
现在的盒子性能都没什么长进

网友:
这个盒子好别致

网友:
这个好像是当年中兴和九城合作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4k硬解码,扔了吧

老年人用,没问题的。性能杠杠滴~~~~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
这个盒子的确很经典,我还存了一个,还有啥合适的固件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