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星牌500型万用表

楼主(2024-02-10):
无意中在柜子上发现一块上海第四电表厂生产的星牌500型万用表,型号909012,难道是90年产品,坛内收藏高手多,麻烦看下。

网友:
我以前用的古董

楼主:
找一节2#电池试了一下,电阻档指针动作正常,可以微调指针归零

网友A:
记得500型万用表就数贵阳永跃仪表厂和上海第四电表厂生产的最著名,这玩意当年可是不便宜啊

网友:
还活着的500

网友:
老古董了啊

网友B:
90年代维修点很多都用500表,其次就是MF47,当年学校物理实验室老师那块也是500表,学生用的就是MF110袖珍表了

网友C:
555电池位置是多少伏的?旁边空位是9v的吧。

楼主:
有点不像老古董,用的有色环电阻,早期电阻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500型万用表就数贵阳永跃仪表厂和上海第四电表厂生产的最著名,这玩意当年可是不便宜啊 ...

第四电表厂星牌是不错

网友:
好表,我的第1块万用表就是上四的大500,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个表左右转盘配合使用,新手不一定会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5电池位置是多少伏的?旁边空位是9v的吧。

2号1.5伏,9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5电池位置是多少伏的?旁边空位是9v的吧。

555是2#1.5v电池,空位是用9v电池,当时手中没有,一般10k档用,有时间在每档都试了,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我还有一块87年产的外磁表头的500型万用表,偶尔拿出来当电流表,长期监控电流,不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年代维修点很多都用500表,其次就是MF47,当年学校物理实验室老师那块也是500表,学生用的就是MF110袖珍 ...

当时南京MF47型是很有名,还有MF78型

网友:
我也有一块500的表,现在很少用了,都在用数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一节2#电池试了一下,电阻档指针动作正常,可以微调指针归零

这种大红袍电阻的500型万用表应该有年头了

网友:
500型号的表,大约是很多老电子的最早用的表

网友:
90以后了吧。都有色环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