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浙江电信是否需开启VOLT 才能打电话?

楼主(2024-02-10):
1 人在国外,之前发过帖,电信号码突然信号没有了,有时又有,连上很快又断了。当时怀疑当地基站问题,换了其它手机测试也是同样问题,后来怀疑sim卡问题。但sim插在手机里面能显示中国电信。如果卡坏了,应显示不了吧
2 后来叫媳妇在国内补办一张了,只收到一次验证码?后来被告知不能用了,打10000号也打不通。
发过来图片,明明有信号,怎么会打不通。被限制了?

3询问在线客服需要启动开启VOLT 才能打电话。
我知道以前开不开VOLT  并不影响打电话呀。
开启VOLT之后,好处是此时有来电,流量数据不会断网,没开VOLT来电会断网。再问什么时候需开启VOLT时间又不知道(现在还没叫家人开启VOLT).

我现在想询问,之前在国外没信号和开不开VOLT  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准备投拆一下

网友:
长沙联通 4G,
关闭数据流量,
只开高清通话 VOLT,
就可以接打电话了,
比电信好用。

网友:
至少开了四五年了

网友:
隔壁省,去年我这边电信开始批量升级基站,所以就有了我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708-1-1.html

你的SIM卡如果是n年前的了,最好能寄回国内更换下

网友:
电信搞鬼,把旧模式下线了

网友:
逼着你一定要升级

网友:
估计是它的旧设备停用了

网友:
国内有的地方也是,不开通打不了电话,不知道的还以为手机坏了

网友A:
2G、3G基站有语音通道,4G基站只有数据通道,如用4G手机来拨打语音电话,以前的做法是:自动将手机从4G切换至2G或3G,从而走语音通道。现在各地陆续关停2G、3G基站,语音通道逐渐玩完,那就只能把语音变成VoLTE,然后VoLTE和上网信号全部走数据通道。
你的手机显示收到4G网络信号,能上网但无法进行语音通话,说明未启用VoLTE。1、如果SIM卡太老,需要去营业厅换卡,否则4G不正常。2、让运营商开通该手机号码的VoLTE功能。3、手机端也要进行VoLTE的相关设置(具体可自行网搜)。
另:启用VoLTE并不需要打开手机的数据开关,关掉数据照样可以接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3G基站有语音通道,4G基站只有数据通道,如用4G手机来拨打语音电话,以前的做法是:自动将手机从4G切换 ...

1  我弄不明白国际漫游原理,我原那张卡突然没完全没信号了。但有时有信号,信号是满格,但时间很短,马上打电话,无任何提示,信号就断。(换过其它手机是同样的问题,证明不是手机问题)。当地还是保留2G,3G,基站。手机能认出手机卡,现在搞不明白,是卡出问题,还是运行商网络升级,导致老卡不能用。又没证句,一般来说卡坏了几率很少。我有有一张2g联通老卡大点,用了十几年都没坏。.(这张卡应可以以读卡器读出来,当年制做可以多号码一张卡,可惜没玩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我弄不明白国际漫游原理,我原那张卡突然没完全没信号了。但有时有信号,信号是满格,但时间很短,马 ...

你的表达能力令人有点稀里糊涂,俺只能盲猜一下:你在国内办理的中国电信手机号码,开通国际漫游后,来到国外发现手机收不到信号(或时有时无),是这个意思吗?但后面又见你说明明有信号,怎么会打不通,所以到底是没信号,还是有信号打不通?是在国内打不通,还是到了国外打不通?是原来的旧2G卡打不通,还是你媳妇补办的新卡打不通?然后又“被告知不能用了”?这……不能用那肯定打不通啊,还能说啥呢。另外你的手机到底有没有启用VoLTE?
总之你的话让人一头雾水,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另:即便是开通了国际漫游的国家,你去到该国后,也要确保手机能支持当地的通信运营商频段,否则当然收不到信号啊。

网友:
VoLTE也要手机支持的,光看运营商的服务没用

网友B:
启用VoLTE,多收流量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用VoLTE,多收流量费

VoLTE功能并不需要打开手机的数据开关,何谈多收流量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表达能力令人有点稀里糊涂,俺只能盲猜一下:你在国内办理的中国电信手机号码,开通国际漫游后,来到 ...

他描述的只是现象,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有234g网络且手机也有对应注册服务的时候,手机要去对应核心网去注册,注册失败就是没信号。
国内电信2-3g退网慢,在国内有部分地区还有23g网络不开volte 没问题,国外23g网络推的早,手机在4g注册后也会去2g网络注册语音,当地如果没有23G网络的话就搜网失败,短时间无网络,还有这个和卡也有关系,老一点的sim卡里有23g网络信息,手机会隔一段时间会去监听23g网络,但是当地如果没有23g网络,就会显示没信号。
还有纠正一个说法23g网络语音走的是电路域,4g时代开始和数据一样走的是数据域,这个才是23g终端为什么打电话会断网的原因,手机通常只有一个发射器件,电路域和数据域二选一(其实有一种双发的终端是可以做到同时电话数据在线,但是终端成本很高)

网友:
可能淘汰旧设备,不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弄不明白国际漫游原理,我原那张卡突然没完全没信号了。但有时有信号,信号是满格,但时间很短,马 ...

仅就你原帖标题所问,浙江电信最近确实如此了。之前还可以不开的,能够通话。语音质量会下降,但基本听不出来。缺点无非是通话时流量会断开。

信号差的地方,不开反而有优点。能够避免出现“你听得见对方,对方听不见你”的情况。

现在必须开,不知道什么考虑,逼着你升级设备说不通,现在还有没volte的手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描述的只是现象,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有234g网络且手机也有对应注册服务的时候,手机要去对应核心网去注 ...

他连现象都没表述清楚,所以大家的回复只能盲猜啊。国外2/3G退网未必就比国内快,他们都是资本至上、投入讲究回报,整体网络覆盖度很难比得上中国,更新换代时花钱也未必有中国那么豪爽。再说也不是国外当地有2/3G网络就一定能注册成功,这要看手机的频段支持情况,通常来说商务版或高价手机会支持更多的频段。

网友:
是的,去年发现不开hd没法通话了,投诉他

网友:
是的,要开高清通话 VOLT,
就可以接打电话,
去年发现没法通话,以為是手機坏了,帮老人换了一台手机也接打不了电话,最后咨询说要开高清通话 VOLT才能正常使用

最后  老人家用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