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雷柏RAPOO 1800无线键盘

楼主(2024-02-11):
这个雷柏RAPOO 1800键盘是无线的,好多年前买的键鼠套装,那个鼠标用了一年不到坏了,故障是经常与电脑失联,勉强再用几个月后彻底失联报废。

后来又拥有过2个雷柏无线鼠标,一如既往的烂,动不动就与电脑失联,经检查并不是电池没电或电池仓接触不好。如扣电池或重开电源开关能再勉强用一会。

不知道雷柏这么低劣的厂商是怎么活下来的。

手上的这个无线键盘当年到手后用了3个月,觉得不好用,就换其它品牌有线键盘了,此雷柏键盘就在柜子里闲置了好几年。

这几天折腾另一台式机,把它翻出来用,发现YHN和UJM这两列键位字符打不出来。

拆!
这是反面铭牌:

这是反面全景。
注意,它没有电池电源开关,省料省到不像话。

拆开电路板是这样

整体图,把电路板上金属压条取下。

观察薄膜上印刷金属线部分没有氧化变色,所以怀疑是与电路板的接口接触不良。

把电路板和薄膜上斑马条的接触部分用2B铅笔涂抹一遍,让其增加导电性。

然后装回,一切正常,所有字符都能打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维修如此简单。

网友:
这质量还能活这久?

网友:
时间长了总归会有点问题

网友:
拆开修修,能用就就好

网友:
手上有个同型号的黑色键盘,毛病也跟楼主的这个一模一样。
用导电银漆涂了一遍斑马条之后,原本一排键失灵变成三排键失灵了

网友:
难道是我运气爆棚?09年买的,使用至今一切正常。

网友:
这是雷柏V510

雷柏产品涵盖高中低端

网友:
雷柏做工 太一般般 有时候都不如杂牌!他是品牌吗?鼠标开关用的是最廉价的 气得我直接一坨锡 !!!!

网友:
还是牛屎芯片

网友:
芯片级维修

网友:
我用了不少雷柏的键鼠,键鼠套装至少5套,两种型号。无线鼠标3个,两种型号。应该还有些其他的鼠标,记不清了

到目前为止只遇到一个鼠标主控芯片损坏,彻底完蛋。

至于鼠标按键和编码器,属于消耗品,换过无数了。

网友:
暂时处理一下,时间长了恐怕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无线键盘就是容易出毛病,能够修复不容易

网友:
我的雷柏无线键鼠套装不太好用,后来i换成机械了

网友:
这是因为受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