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曾经的光驱王者 LITE-ON LTN-341 CD-ROM

楼主(2024-02-11):
当时的源兴光驱那是横扫江湖无敌手,当时打游戏,看碟子,听音乐,安装软件都要用到光驱,但是碟子的质量一言难尽,超强纠错成为那个时代的烙印,而源兴正是凭借过硬的品质,一枝独秀。其它不说,耳机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容用了220uf,可见诚意,当然,认为mp3和无损声音一样的可以忽略。

网友:
感觉光驱就是个消耗品,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当时的源兴光驱的确是高当货

网友:
当年用这听过CD碟

网友:
用得多的还是sony的光驱多点吧

网友:
以前要1K多块

网友:
从芯片的封装来说CD播放器很少有BGA的封装,而好一点播放器好多都是BGA封装的如果相同的文件CD难道能比播放器播放效果更好?

网友:
用 发哥 的芯片,读碟也能这么好,也难得。以前买过先锋的122(?),很一般。后来换了个用 松下 芯片的型号121,才“起飞”了。

网友:
光头排线肯德基

网友:
以前是主流,好多电脑的标配。

网友:
几年不用,家里的刻录机都放坏了,要么不出仓,要么不认盘。
感觉还是不拆下来好,如果经常通电,说不定就不坏了。

网友:
现在的串口光驱都不带音频接口,还是老光驱实用。

网友:
装机必备的光驱,随时代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

网友:
我还收藏了好几个光驱。

网友:
并口的CD-ROM,好有年代感

网友:
用过最好的一款光驱是索尼52x(不记得了)读碟纠错抗震能力很强

网友:
圆形当初52速的400多,差不多多少快i500了。,,

网友:
满满的回忆

网友:
满满的历史感

网友:
PC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