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印度产的电源模块:Schneider AP9633 UPM

楼主(2024-02-11):
一个印度产的电源模块

双层电路板,4个2.7V的法拉电容串联

升压板是4层板,做工很不错

输出电压20V

有大神知道这是哪里用的吗

网友:
做工如此的规整,极好

网友:
看起来电容挺大的。

网友:
做工不错,印度制造!

网友:
整体看着漂亮啊

网友:
居然用了法拉电容。

网友:
电源看不懂,电容不错

网友:
三哥的东西做得真工整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贴牌的

网友:
带超级电容是带掉电保护吗?一般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
应该是一种嵌入式的UPS模块吧,当主电源掉电,这个玩意能短时间顶住一会

网友:
4只350F的法拉电容。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做工确实好用料也好漂亮

网友:
两块板,四个大电容,做工工整。

网友:
四个电容都是MAXWELL的。

网友:
这做工,一线大厂的风格啊,真不错,板子感觉好硬的样子,好厚。我认真看了一下,我看不出哪个是中国的元件,

网友:
4个大电容。能供多久电

网友:
用料还行,这四只法拉电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