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LG G6 V版怎么开VOLTE?

楼主(2024-02-11):
过年回村里发现手机电话打不了,有4G能上网,搜了下有人说是3G废了要用VOLTE,短信查了说SIM卡已经开VOLTE了,手机没有VOLTE选项,工程模式了开了VOLTE好像也没用,有没有用这个鸡鸡成功开VOLTE的?

网友A:
试试刷机看看,rom使用国内的例如miui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刷机看看,rom使用国内的例如miui等的

Verizon定制版,没法root,好像也刷不了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Verizon定制版,没法root,好像也刷不了鸡…

我给个思路你参考。三极管坏了,如果有相同型号的就直接换,没有就找放大系数差不多的代换。lg的手机就高通一款cpu不像三星有两种。所以你安装软件(这个我有)看看这个lg什么版本的cpu,之后找同样系列的rom。如果没有BL解锁就使用软件(这个我也有)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