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体重秤怎么换电池?

楼主(2024-02-11):
关键是怎么拆开?

网友:
不应该是充电的吗?电池饿死了?

网友:
没螺丝那应该是卡口固定的

网友:
翘吧,找边边翘吧

网友:
强力双面胶粘的,加热用美工刀慢慢割胶吧

网友:
塑料与玻璃面板用胶粘的,使劲用电吹风加热,遇到双面胶粘性差的就好拆,遇到强力胶就需要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反面贴纸上写了是USB充电电池,那就找USB接口在哪儿呗。。。

网友:
光电池板的,拿太阳下晒一晒

网友:
没有螺丝就是卡扣的,翘吧

网友:
我这儿的除了玻璃不一样,同款就是直接拔后面塑料壳的,里面一个软包电池挂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卡扣结构的

网友:
全是卡扣,慢慢撬开就行了

网友:
刚好昨天才换了一个,撬四角大园,松了就可以看到电池了,原来的电池很小,鼓包了,換了一块旧手机的电池,耐用效果好多了!
搞好后用热熔胶固定!

网友:
在侧面找一找,应该比较好找

网友:
撬四周,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过年了,大鱼大肉,你让我看这个

网友:
既然写了充电款,就找一找充电接口

网友:
没看到USB充电口,先充电试试。

网友:
需要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