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测一款可编程电阻箱

楼主(2024-02-11):
放假了,系统测试一下手里的一款可编程电阻箱。 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 涛哥工业科技

型号:QR101B-2M-RX

拆箱:

型号:

外表这样

内部没有拆机所以就不上图了
大概这个样子

用 TH2822E 的 DCR 测试

1 Ohm

电阻箱PV值:0.944 , LCR测量值:0.9411

10 Ohm

电阻箱PV值:9.984, LCR测量值:9.979

100 Ohm

电阻箱PV值:99.967, LCR测量值:99.96

1k

电阻箱PV值:999.959, LCR测量值:999.8

10k

电阻箱PV值:9.99999k, LCR测量值:9.9999k

100k

电阻箱PV值:100.000k, LCR测量值:99.99k

1M

电阻箱PV值:1.00000M, LCR测量值:999.9k

1234 Ohm

电阻箱PV值:1.23398k, LCR测量值:1.2338k

1.234M

电阻箱PV值:1.23400M, LCR测量值:1.2339M

OVER.

网友:
这货应该好几k吧,确实高端的东西

网友:
貌似也不是太准

网友A:
感觉就是好玩新奇,实际上用处不大,十几块的跳线帽版的编程电阻排差不多的用途。
另外,DT830网站也要出一款编程电阻了。。。应该比这个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好玩新奇,实际上用处不大,十几块的跳线帽版的编程电阻排差不多的用途。
另外,DT830网站也要出一 ...

百花齐放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好玩新奇,实际上用处不大,十几块的跳线帽版的编程电阻排差不多的用途。
另外,DT830网站也要出一 ...

期待啊

网友B:
看示意图是用继电器切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好玩新奇,实际上用处不大,十几块的跳线帽版的编程电阻排差不多的用途。
另外,DT830网站也要出一 ...

期待出新品!

网友:
这个可编程电阻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它输出需要的电阻值,而不是当做一个普通的电阻箱来使用。

网友C:
电阻箱的标称精度比电桥高得多,这实际上是用电阻箱检验电桥的准确度,电桥准确度不错。
如果34401A校准过,用34401A测试更合适。
看规格,这个电阻箱体积很小,设置阻值也方便。不过,阻值小于500欧姆时精度一般。另外,细调的时候,可能没有传统电阻箱方便。
楼主烧得不轻,舍得用一台二手34401A的费用去买个电阻箱。

网友D:
继电器切换电阻,二线的,这还不如个好点的电阻箱靠谱呢。大型多刀并联的波段开关的可靠性和低接触阻抗在二线应用时的性能不是普通继电器能相提并论的。就算是zx21这种低端电阻箱的开关,如果是出自上海电表或长城电工也远胜于这种小型继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997-1-1.html

网友:
楼上高论,继电器接点电阻普遍有几十毫欧,对于1K以内的电阻,已经影响到最后一位的可信度。1K以上还可以忽略这个阻值,但是多个继电器参与编程,串联的触点电阻可能比较吓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箱的标称精度比电桥高得多,这实际上是用电阻箱检验电桥的准确度,电桥准确度不错。
如果34401A校准过 ...

哈哈,啥叫 爱好者,主打一个玩,以玩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示意图是用继电器切换的。

是的,官方说明书里有原理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官方说明书里有原理说明

好玩,这么多劈劈啪啪的

楼主:
拆解【黑科技数字电阻箱,按键设置各种电阻值输出,拆开看看是如何实现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
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切换电阻,二线的,这还不如个好点的电阻箱靠谱呢。大型多刀并联的波段开关的可靠性和低接触阻抗在二 ...

以前恰巧买过很多继电器测电阻,这种小的信号继电器,单触点普遍在20毫欧~50毫欧之间,多次吸合波动非常小,电阻几乎都由金属导体贡献,而不是触点。尺寸大的电阻稍小,尺寸小的电阻稍大,每个信号继电器有2个触点可以并联到一起,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几乎不需要考虑每次吸合的随机电阻误差,波动只有一两毫欧。但是电阻确实挺大的,十几个继电器串联起来很可观。

————
还有一种是功率继电器,目前见过最好的是松下的一款磁保持汽车继电器,额定电流40A,体积和栗子差不多大,双触点,并连起来总电阻只有1毫欧,多次吸合电阻波动不超过0.5毫欧,但是不清楚长期不通过大电流的话,表面是否会逐渐氧化而电阻上升。
220v或更高电压用的那种继电器,比核桃大一些,额定电流不算很高,这种比较好型号的电阻是0.6毫欧,但是多次吸合波动挺大的,明显不如汽车继电器好。
然后各种继电器绝缘电阻都非常大,貌似不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