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2246en 4贴 32ce 有个通道识别不了ce

楼主(2024-02-11):
春节假期 闲来自己想学着diy
2246en 4贴  29f46b08pcme1
每个颗粒8ce  4颗32ce  结果第3通道  识别不了ce
主控重新植锡过  颗粒换过位置   问题依旧
望大佬们指教

网友A:
主控虚焊料吧?

网友A:
或者是ce跳线没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虚焊料吧?

那再搞下主控吧

网友B:
看一下板子有没有划伤,我有个板子就是ce6的焊盘划出铜了导致ce识别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ce跳线没跳好

有一次我双贴2ce时ce跳线没跳好,2ch2ce变成2+8+1了,不过我没见过凭空消失一个通道的

网友:
主控,或者板层断线,或者跳线问题

楼主:
ce跳线 查了资料  跳了ce1 3 5 8 9 11 13 15
主控从新植锡 焊接过。问题依旧。
是不是 要怀疑板子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板子有没有划伤,我有个板子就是ce6的焊盘划出铜了导致ce识别少了

查了资料  跳线没问题。主控重新搞过了。
应该是板子问题了

网友(2024-04-19):
跳线整错了也会少通道

网友:
测下ce跳线的电阻看是不是0Ω,如果没问题拆下主控看看两边有没有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