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18650电芯,镍带怎么拆会拆的比较干净?

楼主(2024-02-11):
直接用尖嘴钳,是不是拆的不够干净?

怎么拆电芯比较好?

网友:
尖嘴钳,小电磨

网友:
楼上办法好,电磨打磨平整。

网友A:
业余的,就是二楼的办法。

网友:
有电子钳或者好点的水口钳比尖嘴钳效果好。

网友:
用铲!
铲平
铲掉

网友B:
水口钳剪断就好,留点镍带方便焊接

网友:
镍带来回旋转拆,残留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口钳剪断就好,留点镍带方便焊接

我一直是这么搞的,而且镍带很软很薄,非常容易压得很平整。

网友C:
我就不拆干净,万一想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拆干净,万一想要焊接

拿刀片刮一下,就容易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的,就是二楼的办法。

专业的,怎么拆镍条?

网友:
尖嘴钳,台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的,怎么拆镍条?

专用设备!

网友(2024-03-12):
点焊的不牢的话,用水口钳拉掉~经常这么干

网友:
左右摇晃,拆下来焊点最小。直接撕下来,镍带残余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不拆干净,万一想要焊接

我也是这么做的,故意留着。

网友:
镍片剪断后保留,以便焊接

网友:
一般就是偏口钳伺候

网友:
只要原来的镍片很牢靠,沿着电池边缘剪干净就行了,不要追求完美。曾经手贱,把笔记本里面拆下来的软包电池的镍片扯掉,就再也焊接不上了。查资料才知道,软包电池是铝外壳,激光才搞得定。。。。最后电池只有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