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中创ET4410 台式LCR数字电桥 简单开箱测评

楼主(2024-02-11):
最近买了一台LCR电桥,完善一下自己实验室的设备,选了中创ET4410,这款性价比高一点。
1199元在PDD买的,好像胜利的VC4090C也是找中创代工的。

ET4410介绍
本系列LCR数字电桥是采用自动平衡电桥原理设计的元件参数分析仪,其10Hz~100kHz的测试带宽、频率连续可调、0.2%的基本测量精度以及仪器所提供的档分类功能为绝大多数元器件和材料提供准确、完整的测量与分析,广泛适用于产品研发、元器件入厂检验、产品在线分检等应用场合。
产品特点:
● 测量频率最高100kHz,1Hz步进连续可调(ET4410是16个频点,不能连续可调)
● 测试电平10~2000mV,1mV步进连续可调(ET4410是6个固定电平点,不能连续可调)
● 支持直流电阻(DCR)、电解电容测量
● 内部偏置电压输出10mV~1500mV
● 3.5寸TFT显示,5位显示
● 通讯:USB Device、RS232(或485)、Handle,GPIB(选配),USB Host(选配)
● 数据记录功能(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
● 支持SCPI通讯协议
● 提供系统设置,可根据需要配置中文或英文、蜂鸣器、屏幕亮度等
● 基本测量精度0.2%(实际说明书上写的是0.1%,不知道哪个真)
● 手动和自动量程
● 具有开路、短路校准功能
● 比较器分选(5档)、报警功能
主要技术指标:

一般技术规格:
●电源电压:220V.AC±10%,或110V.AC±10%,45~65Hz
● 功耗:<10W
● 显示:3.5寸TFT液晶屏,分辨率480×320、色彩16M色
● 温度范围:操作状态10℃~+40℃、非操作状态-10℃~+60℃
● 湿度范围:0~40℃范围内,≤90%相对湿度
● 接口:标配RS232(或485)、USB Device、Handle,选配GPIB、USB Host
● 重量:2.1kg
标配附件:
● 三芯电源线(30A51)
● 四端对开尔文测试电缆(35A51)
选配附件:
● GPIB电缆(32P01)
● RS232串口线(32P04)
● USB数据线(32P05)
● 2m/4m测试电缆(35P01)
● 引线型开尔文测试夹具(35A52)
● SMD贴片元件测试夹具(35P02)
● LCR测试笔/四线贴片元件测试夹(35P03)
● 四端对开尔文测试夹具
● 镀金短路板(35A53)
杭州中创官网:https://url.zeruns.tech/AbnPc

ET4410拼多多购买地址:https://p.pinduoduo.com/cyrO5Mdm
ET4410京东购买地址:https://u.jd.com/jiplXbc
ET4410淘宝购买地址:https://s.click.taobao.com/RaYNQyt

由于中创官网没有提供资料,所以我从胜利官网下了些,跟中创的通用的。
VICTOR 4090系列台式数字电桥说明书(跟中创的ET44系列基本一直)下载地址:https://www.123pan.com/s/2Y9Djv-WpcvH.html
VICTOR 4090/4091系列台式数字电桥驱动和通信协议 下载地址:https://www.123pan.com/s/2Y9Djv-NpcvH.html

开箱
箱子正面

开箱,左边盒子放配件,右边是电桥。

盒子里有 开尔文测试夹、电源线、操作手册。

说明书/操作手册。

设备正面

设备侧面

设备背面

校准
短路校准

开路校准

测试
测一个5毫欧的采样电阻,结果不太对,测小阻值的电阻准确点不行。

测一个100mΩ的康铜丝,结果很准确。

测一个13kΩ精度1%的0805电阻,测试结果是13.002kΩ,很准确。

用电解电容模式测一个红宝石(不知道是不是真货)的220μF 63V的电解电容,测试频率1kHz,测试结果212.95μF,D值0.0931。

测一个47nF的独石电容,测试结果47.98nF,D值0.0142。

测一个220μF的电解电容,测试结果208.1μF,D值0.0303。

测一个22μH的磁环电感,测试结果22.52μH,Q值19.72。

DCR直流电阻模式,测试22μH的磁环电感的直流电阻值,测试结果0.009Ω。

测一个2.5mH的隔离变压器线圈电感值,用100kHz频率,测试结果2.6366mH,Q值1.652,隔离变压器另一端接示波器,看LCR测试的信号是一个100kHz的正弦波。

列表扫描模式,中创ET4410的列表扫描模式好像有BUG,测出来的值都不太对(与普通模式下相同频率测的值对比)。

推荐阅读

网友:
这个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A:
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B:
看不到图片是什么问题? 其它贴子都能显示图片.

网友C:
我说怎么跟我的胜利4090C长得那么像,原来是孪生兄弟
VICTOR 4090C去年双十一1263.79元买的,自我安慰,还不算太亏吧。

网友:
日狗的 DHO900s 示波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是多少啊?

文章开头讲了11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是什么问题? 其它贴子都能显示图片.

你网络可能有问题吧

楼主:
拆了就没保修了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怎么跟我的胜利4090C长得那么像,原来是孪生兄弟
VICTOR 4090C去年双十一1263.79 ...

那也不错了,胜利的电桥虽然找中创代工,但我感觉胜利售后应该比中创好不少。
对了你的胜利电桥的列表扫描模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性价比还是较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也不错了,胜利的电桥虽然找中创代工,但我感觉胜利售后应该比中创好不少。
对了你的胜利电桥的列表扫 ...

能运行,0.1uF的安规电容,参数随便设的,每次运行得到的值差别很大,不知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运行,0.1uF的安规电容,参数随便设的,每次运行得到的值差别很大,不知意义何在。

估计是固件BUG,列表扫描模式下各个频点测的值跟普通模式下同频率测的值都不一样,看来胜利的固件跟中创的一样,我向中创官网的邮箱发了邮件,没回复

网友D:
同惠和安柏的都不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惠和安柏的都不错吧

是不错,但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固件BUG,列表扫描模式下各个频点测的值跟普通模式下同频率测的值都不一样,看来胜利的固件跟中创 ...

直接找中创客服,他们会给你负责电桥的技术员的手机直接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中创客服,他们会给你负责电桥的技术员的手机直接沟通。

哪里找中创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