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1010激光打印机无法识别USB维修

楼主(2024-02-11):
        大概一年前买了5张惠普1010主板(接口板)故障板,一直没有时间下手维修,因为主板维修难度太复杂,没有电路图,更何况我是业余电子爱好者,鉴于以往的经验有的USB功能会集成在主控芯片上,那更是难上加难!

        今天单位值班有时间了,就拿了一张无法开机还有一张无法识别USB,本着积累经验、提高技术的想法,修好了高兴,修废了也正常!USB口就四根线,找到插口的定义,测量正常主板VCC跟GND中间电阻为32K,故障主板明显大于此阻值,推测有电阻损坏,顺着VCC线路一直查下去直到主芯片元件都正常,把无法开机主板主芯片拆下,再次测量阻值仍是32K,说明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测量了USB口周围的三极管、电阻都正常,测量到排阻时发现有一组阻值无穷大,应该就是它了,导致USB口供电不足,无法识别。随即在坏板上拆了一个换上,马上可以识别USB口了!下面是排阻位置图:

网友:
技术贴,感谢分享!

网友A:
上次有个打印机不识别USB口,怕砸在手里没敢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个打印机不识别USB口,怕砸在手里没敢入

换主板呗 咋就不敢入手

网友:
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这种故障很少见啊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遇到了或许用到。

网友:
这问题不好发现,不过收这个似乎没什么用,不知道什么原因1020的二手主板那是超贵,都要100左右,1010的20多感觉是正常价,要是能低价收点1020的坏主板修好那是很有价值的

网友:
学习了,一般直接换主板

网友:
高手,细心
一般这种问题都放弃了

网友:
排阻是几干个不同阻值的电阻么?

网友:
谢谢分享…… 佩服LZ的钻研精神,一般这种故障多数都是换主板了,逐个检测零件的人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