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户外防水接线盒一点一点打造多功能17孔安全插线板

楼主(2024-02-11):
先汇报一下成本:
接线盒淘宝红包到手价0.01  好评返5元现金
5孔1.6元×2  2孔1.5元×2 (红包后价)
其它全部来自废物利用

三围115 90 55 ABS新料质量真的好 壁厚4mm

不锈钢螺丝和防水密封条

漏保五孔位-手工开孔,开孔器+钢锯条

美工刀+锉刀修边, 边距5mm ,面板厚度4mm
稳稳的不变形

开两孔位

五孔和二孔  质量非常好, 内部加厚铜片。

放好二孔 植入5V2A充电头刚刚好

淘宝买成品线不便宜且太粗,所以进线也是diy的,
L /N 线足1.5㎡  地线0.75㎡ 三芯线穿入6mm淋浴软管刚刚好

所有压线处线头全部缠绕0.6mm铜丝

内部使用进线相同线径 分上下两路
闲置漏保废物利用,漏保跳:零火线同时断开(相对安全)

所有压线处线头全部缠绕0.6mm铜丝

开关前橙色指示灯 开关后绿色指示灯 做成模块
漏保和面板之间仅剩3mm空间,指示灯板厚度严格控制在3mm
为稳定led寿命 LN分别串入1N4007和390KΩ-微光

微光刚刚好

充电口USB卧式改立式 USB高10mm

充电口堆料中   其实有没有无所谓的,绿色指示灯5V串8.2KΩ

预留2排焊点不知道以后能加点啥? 集思广益

充电头进线开关,

开TYPE-C口失手了  AB胶弥补 5V2A输出

集短路,漏电,USB充电于一身的插座就此诞生。
内部还有一点空间 真不知道还能加点啥?

帖子编辑完毕  不足之处大家指正

网友:
淘些接线端子压接一下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网友:
做的不错
怎么数都是14孔,莫非USB也算进去?

网友:
手工精致,线头缠的漂亮

网友:
这个投入成本不低,重在自己喜欢。

网友:
真是大工程啊

网友:
不错不错!设计的很好啊!空间利用率很高!

网友A:
很漂亮,就是德力西降档次了,用不若不用

网友:
心灵手巧,开口切割得很有水平

网友:
指示灯整得巧妙,加漏保超强保护。

网友:
红包利用的好

网友:
线头缠的漂亮

网友:
这个插座设计的有创意,比厂家生产的要好很多了,用料实在。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就是德力西降档次了,用不若不用

这个模块以后好换,因手头有个闲置新的将就用。

楼主:
帖子编辑完毕  不足之处大家指正

网友:
淘些数显的快充模块换上就爽歪歪了。

网友:
线头好评,工程巨大,

网友:
电源指示灯设计非常巧妙

网友:
好功夫啊,不过很花功夫,经济价值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