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拆!月小影5V线性电源拆解与“摩机”小记

楼主(2024-02-11):
线上次拆解12V 120W线性电源之后(参见:全网首拆!在伟良电子买的博瑞远大品牌的12V 120W线性稳压电源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同时还买了一台5V的线性电源,用来给我的耳放或者CD机使用,看看能否听出火电、水电与核电的区别

选型花了好几天,终于选到了月小影的电源

集外观与做工于一身(美貌与智慧于一身)
要买肯定就买高配版的,咱也试一下进口变压器的声音嘛

15W的功率肯定不够,要买就买25W的(毕竟线性电源的转换效率才50%左右,输入功率太小的话,那点输出就没法看了)
这个是版本区别,其实也就是变压器(国产与进口)与输出口(USB或DC输出)的不同

这是店家给出的参数

下单

隔天到货,主机、输出DC线、输入国标电源线(金河田2*0.75的线)
把玩了好多天才想起来发贴子,嘿嘿

通电开机,默认是白色LED面板的,很漂亮
个人觉得亮度刚刚好,晚上全黑状态下不会太亮,看的也清晰

测面啥都没,只有一个防拆贴

后面板
个人选的双USB+DC口,内部是并联结构的
220V输入插座带保险丝,具体是多少A的规格没有去看,管它呢

底部,粘上的防滑脚与标签

厂家的标签,看着还不错,比那个12V的线性电源感觉要强不少

既然线性电源的重量会直接关乎到做工用料,那么就有请香山电子秤出场

1014.5克,对于一个输入25W,输出功率仅12.5W的电源来讲,很重的啦

拆除顶盖,最显眼的就是这块进口变压器啦

talema全密封环形变压器,输出功率25VA
初级是两组115V,次极是两组7V。在PCBA上应该是并联在一起使用了

这个变压器,在淘宝上最便宜的店的报价
可以看出它占据了整个电源很大的一块成本了

电解电容
4个大电解电容是你吃糠的20V 2200uF
与卖家宣称的伊娜电容不符,但我觉得也差不太多,毕竟工频的频率太低了(才100Hz),哪家的电容性能应该都差不多

整流用的四颗SS1045肖特基二极管,并未使用整流桥

MOS管是IRF9Z34N
运放是ADI的OP177G

参数为-55V,-19A
余量还是很大的

ADI的OP177G参数

这个电源输入带完整的EMI滤波电路,这一点比之前拆解的那台12V电源要好一些
使用扁铜带的共模电感,以及两个Y电容和一个X电容,并未设计差模电感
(我觉得,最起码在开关电源那里,有EMI电路的不一定是好电源,但是没有EMI电路的一定一定不是好的电源)

这是三颗安规电容,大的是X电容,小的是Y电容(与常见的小小的Y电容不同)

电源使用的开关是铝合金面板的
参数是16A的双刀双掷,余量很大

可惜只用到了一个刀,另一侧闲置
强迫症不能忍,一定要改造!

拆除后面板,以及地线
电源输入的地线,通过这条黄绿线,接在外壳上了
MOS管背面的云母片也取出来了,要小心保护好,防止后续拆解过程中断裂

也下前后面板
前面板都是接插件,非常方便
(这张图不知道为什么,90度翻转不过来了,朋友们凑合看吧)

PCBA电路板是卡的底壳中的,需要用力推出来

取出PCBA部分

PCBA背面
中间的大螺丝,用于固定变压器的

变压器的初级,在PCBA上是并联在一起的
通过不同的连线组合,可以简单的在输入115V和230V之间切换,很方便

二楼开始“摩机”,敬请移步至二楼继续

楼主:
接一楼

现在开始“摩机”啦
初步考虑的有三个地方要改:
1.输入开关这里,双刀并联,降低接触电阻并提升可靠性
2.输出电容这里,根据实际的位置,换装成“巨大容量”的固态电容
3.修正有些“歪斜”的X电容
4.对大焊点(比如变压器的次极部分)进行补焊,并用“维修佬”环保洗板水,把PCBA板的焊点洗干净
5.对稍微有些“晃晃悠悠”的四颗大电容打胶,并对一些接插件打胶防松

开关的掷刀并联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左右两侧并联焊接即可

这是另一“刀”

再取出我的宝贝“固态电容包”,里面是日化(贵弥功)的16V 2400uF固态电容
(关于这批电容的采购,请参见:新买的电容包到货啦!晒晒贵弥功16V/2200uF固态电容,并与2400uF的拆解对比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用三娃的LCR表,挑两颗电容出来
这是第一颗电容的参数

这是第二颗电容的参数
都是好电容,可以准备安装~

使用快克201B拆焊台,很简单的拆除两颗小容量电容

由于小电容的引脚距离比较近,固态电容需要“折脚”才能正常插入到孔中焊接

用快克203H,很快就焊接好了
漂亮吧

背面的焊点,挺亮的,原装进口的阿尔法63/37焊锡就是好用

比较“风骚”的X电容,左侧引脚太长了

加热焊点,压下电容,再用焊锡补焊
看,管脚多出来这么多,用水口钳剪掉多余的部分

对大焊点进行补焊,再用洗板水清洗干净
多美的PCBA板啊

把PCBA板装回外壳中,用卡芙特704N对四颗大电容打胶处理,让它们“相互扶持”
顺便把输入和开关这些塑料接插件也打一点胶固定

更换的输出固态电容,多美多帅多好看啊!!
可惜左侧四颗电容的位置太挤了,手里没有合适尺寸的固态电容去替换,只好作罢

装好外壳,放置在无风的环境下
使用2*1.5平方的DC线连接好EBD电子负载

用FLUKE的VT04A可视测温枪,测得室温约22.6度

EBD设置为2.5A,功率约12.5W

输出功率约27W,相当于转换效率46%

这么低的转换效率,发热当然大啦!
2.5A放电约2个半小时,整机发热大约在47度以内,温升约25度
这温度对于线性电源来说,相当正常!

调整EBD的输入电流,简单的测试了一下效果,大约在45%左右
估计也是与线性稳定部分的压差比较大有关系(变压器次极标称电压7V,整流滤波后约7*1.414=9.9V,输出5V,线性稳压的输入输出压差近5V了,再加上变压器的损耗啥的,低于50%也正常)
当然了,稳压部分的压差大也有好处,那就是当输入的市电电压向下波动时,输出电压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实测把市电电压下调至190V的时候,电源输出电压也可以稳定在5V无波动

左侧是随机的DC线,20AWG的
右侧是这为这部电源准备的DC线,都是2*1.5平方的

20AWG这样的垃圾DC线,当然是扔垃圾筒啦!

线上的TDK磁环可是好东西,被我取下来后转移动其他的线上啦,哈哈

这么大的线性电源,实际输出功率才5V2.5A
与右侧的联想5V2A电源的功率差不多(这个小电源,最大持续输出可以到2.5A,在2.6A保护)

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的体积差N倍

重量差约27倍
至于价格嘛,也是差了几十倍啦!嘿嘿

发贴不易,猫猫监工也耐不住寂寞,躺在旁边睡大觉啦

脑门顶着线性电源
不知道醒来后,脑袋会不会歪掉,嘿嘿

完全体,嘿嘿

亲们,我要继续陪媳妇玩魔兽世界啦
春节期间玩游戏最嗨啦!

菜菜祝大家新春快乐哈!!

网友A:
这类半永久性电源一般用在安保方面的,用来听CD希望能听出水电味来

网友B:
不上示波器对比一下波纹吗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下功夫了。

网友C:
这个让人有点发烧了

网友:
上示波器对比一下更好了,看看普通国产火牛带全桥+π滤波和这块高端电源的差距,一定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半永久性电源一般用在安保方面的,用来听CD希望能听出水电味来

哈哈!买来纯属玩~
我不吸烟,这也就是两条烟钱嘛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工具流口水

网友:
风电是什么感觉的?

网友:
新春快乐哈

网友:
看起来很养眼,要不换成透明外壳吧

网友:
从音质角度感觉含税量不少啊

网友:
不错不错!音响专用核电级电源!鄙人觉得尚有几丝提升空间:既然整流用了肖特基全桥,不如上同步整流,压降和发热更低,开关那里其实不需要改,做为冗余备份,万一这边老化了,直接拔下插到另一边不是更方便?环牛外观尚可,然内部是否全铜线尚待考证,不如克隆一个全铜的?

本回帖纯属灌水!羡慕楼主的好玩物件,俩猫蛮可爱

网友:
本来以为智商税,结果还真有点东西,不过话说换这个电源能听出来差别吗

网友:
看得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上示波器对比一下波纹吗

前几天简单的尝试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毛都测不出
回头我研究一下如何用手里的100M示波器成功测出纹波数据后,再发贴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让人有点发烧了

哈哈~
我就喜欢做工好,外观也好的东西呢

开关电源,现在我只买明纬
线性电源,我也尽量不去买那些简单的商品

网友:
哈哈电源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