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自放镍氢电池,比普通镍氢电池好很多么?

楼主(2024-02-11):
这里有两种电池都用过的朋友么?

这两种电池区别很大么?各位用的镍氢电池是否低自放电镍氢电池呢

网友:
加点油,放锅里扒拉扒拉应该会更香

网友A:
没太大区别,一般低自放的容量要小些,理论循环次数多些,宣传的最大优势在长期存储后自带电量损耗比较少,存个几年还能拿来就用。不过个人感觉如果是中高强度和频度使用的话,容量大成本低就好,是否低自放无所谓了。

网友B:
有十来节国产的camelion,广告说放两年还有80%电量,有几节感觉不到一年就饿死了,还有两节漏夜了

网友:
像爱乐普明显好很多,放电倍率什么的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十来节国产的camelion,广告说放两年还有80%电量,有几节感觉不到一年就饿死了,还有两节漏夜了 ...

是奸商瞎写?
还是厂商的广告?

网友C:
总觉得这东西不靠谱,反正我现在是能用铁锂就用铁锂,安心太多了

网友D:
年前大扫除翻出好几节爱乐普和倍特力的,爱乐普的装上剃须刀还能用,倍特力的不但没电还漏液,装上CS2A还拒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前大扫除翻出好几节爱乐普和倍特力的,爱乐普的装上剃须刀还能用,倍特力的不但没电还漏液,装上CS2A还拒 ...

是7号爱乐普么?
现在的剃须刀都是锂电池,有支持镍氢电池的剃须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7号爱乐普么?
现在的剃须刀都是锂电池,有支持镍氢电池的剃须刀?

是5号电池飞利浦剃须刀,很多年前老婆送的。那些电池也是以前混手电论坛的时候跟风屯的。后来入了几排小米的彩虹一次性电池后,就没有使用镍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5号电池飞利浦剃须刀,很多年前老婆送的。那些电池也是以前混手电论坛的时候跟风屯的。后来入了几排小 ...

小米一次性电池你是不是只在剃须刀上用?

如果用的多,镍氢电池的性价比不是更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大区别,一般低自放的容量要小些,理论循环次数多些,宣传的最大优势在长期存储后自带电量损耗比较少, ...

低自放镍氢容量会少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奸商瞎写?
还是厂商的广告?

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牌子,不过我买的时候京东促销,算下来一节大概才五六块钱,如果没记错的话

网友:
镍氢即便没有自放电也没什么使用价值,工作电压太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自放镍氢容量会少多少呢?

可能是内部配料不同,相差还是挺大的。比如用得多的飞狮(Camelion),2100mah的是低自放,官宣循环1000次,2700mah的高容量,官宣循环只有500次。松下的普通的白壳2000mah官宣循环1500次,黑爱乐普2550mah官宣就只能循环5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牌子,不过我买的时候京东促销,算下来一节大概才五六块钱,如果没记错的话 ...

你一共买了几节,5、6能买到一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部配料不同,相差还是挺大的。比如用得多的飞狮(Camelion),2100mah的是低自放,官宣循环1000 ...

飞狮(Camelion),2100mah的是低自放,官宣循环1000次,实际能有多少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牌子,不过我买的时候京东促销,算下来一节大概才五六块钱,如果没记错的话 ...

是奶东618促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这东西不靠谱,反正我现在是能用铁锂就用铁锂,安心太多了

你只用铁锂,不用三元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前大扫除翻出好几节爱乐普和倍特力的,爱乐普的装上剃须刀还能用,倍特力的不但没电还漏液,装上CS2A还拒 ...

拒充是不是因为内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