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流电压表,想改成独立供电,以及能检测几V的交流电 电压

楼主(2024-02-12):
是否能找到参考电路?

表的大致是整流降压供电部分

交流整流成直流,再采样,再进单片机里,

网友:
需要资料啊

网友A:
跑一下电路,把rc部分和采样部分分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电路,把rc部分和采样部分分开就可以了

是啊,有很多12V的小电源,可以单独供电。

然后测量一些十几V,几V的交流电压。。。

原设计是60V-500V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根据芯片找电路原理。

网友:
外接电池盒,更换方便。

网友:
电解电容接在可调电源,恒流设置50毫安,最小值不够串限流电阻,恒压从最低慢慢调高,能找到点亮表头电压。

网友:
跑一下电路就出来了

网友:
小巧玲珑的表头,谢谢分享。

楼主:
拆个新鲜出炉的AD16-22DSV交流数显电压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这种电路都是单片机的。也把字擦掉了

网友:
跑电路,找出电压检测脚,单独引出

网友:
电解电容估计是供电滤波电容

楼主:
好像老站也没有人画原理图,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