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热熔胶枪,20年前的,质量还可以 加个指示开关 加长线

楼主(2024-02-12):
电子市场里买的,都不敢还价,,哈哈哈

今天拆开,看质量还可以,想加个开关,再加长一米2的线。

注意,里面有个小弹簧,值钱的是发热体,

搞温控太复杂了,

网友:
质量比现在的好些

网友:
旧的设计容易滴胶

网友:
20年?!塑料壳没问题吧?

网友:
前两天刚买了一个大艺21v锂电的胶枪,本以为能用个几年呢,结果前面不漏胶,全tm从后面漏出来了
我怀疑是我没有把胶枪头低下点导致的
有空清理干净,出胶的口朝下再试试

网友:
这玩意一般都比较耐用

网友:
96年的一直在用,功率比这个大些。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小巧实用型

网友:
越简单的越耐用

网友:
老货质量较好

网友:
这东西一般还不容易坏

网友:
中间发热体可以改LED手电灯珠拆焊台。

网友:
这是真铜头吧,原来不带指示灯和开关?kcd11船型开关再加个3mmLED

网友:
我有一个,只用过一二次。

网友:
比现在的好

网友:
以前的东西质量没那么次

网友:
30几年前就开始用这种PTC胶枪了,现在也就外形变了一点点

网友:
几年前网购了一把杂牌的便宜货居然用到现在还没有坏当然也不是经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