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做NAS,移动硬盘怎么放置比较好?

楼主(2024-02-12):
移动硬盘现在放在桌面上,比较占用位置,

而且最怕移动硬盘掉地上,这样NAS就毁了,

这里有用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做NAS的朋友么?

你们怎么放置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的?

网友A:
我的是路由器+笔记本硬盘,奈斯

网友:
用支架竖放最省空间也最安全

网友:
为什么要用笔记本? 路由器直接挂硬盘不可以吗?

网友B:
搞个机箱装进去就行,,网上买个j1900比较好。

网友C:
把移动硬盘放笔记本光驱位或者硬盘位

网友:
换个地方放

网友D:
笔记本电脑功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移动硬盘放笔记本光驱位或者硬盘位

3.5寸硬盘没法放到笔记本电脑光驱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脑功耗如何?

不跑程序功耗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路由器+笔记本硬盘,奈斯

接路由器,你用的机械盘还是固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机箱装进去就行,,网上买个j1900比较好。

你的j1900是蜗牛星际么?

网友B:
跑什么应用,,如果虚拟化要安装系统多,,如openwrt。 win10。 爱快,,Linux可以上n100的。

网友:
买个主板j1900。 n3050,,j3160多可以,,买品牌就行。100元左右。

网友B:
买个做工好的NAS空箱,,二盘位,,好像150元,

网友:
YDA 星际云 星季云,,鱼上的自己了解一下。。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做工好的NAS空箱,,二盘位,,好像150元,

NAS空箱有什么用?
还需要另外买主板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什么应用,,如果虚拟化要安装系统多,,如openwrt。 win10。 爱快,,Linux可以上n100的。 ...

虚拟化什么意思?需要安装esxi么?

网友:
这种做工感觉不错,,空箱150元原本,,买一个主板j1900,在搞个电源就行。

网友:
蜗牛星际的箱子做工差,主板差,,电源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