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视频充了值也不让投屏观看?投屏会损害谁的利益吗?

楼主(2024-02-12):
领导原来会用电脑,但自从用了智能手机,便彻底与电脑绝缘了。明明网上有免费高清源可看,偏要花钱在手机上看。问题是许多内容花了钱也不让投屏看。气死人了。
技术破解没那个本事,歪点子倒是有一个:弄个备用手机对着手机屏拍,备用手机投屏,这下总该行了吧。

网友A:
那清晰度颗粒感和音响估计会让人疯掉吧

网友B:
买个C口可以接显示器的手机

网友C:
电脑连电视就可以啊,要不上盒子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清晰度颗粒感和音响估计会让人疯掉吧

本来手机投屏清晰度就不高,许多视频竟然还四周有黑边。上下有黑边能理解,因为电影大多是2.35比1,电视是1.77比1。左右留黑边就不理解了。自已拍好歹能消除左右黑边,手机像机像素都很高,仔细调整位置,别出现明显莫阿纹就行。音响直接走篮牙用独立音响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C口可以接显示器的手机

没想到还有这个办法。下次再换手机时注意做足功课。

网友D:
估计是怕被盗版吧

网友E:
可以下载荐片ap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连电视就可以啊,要不上盒子装app

电视连着电脑的,问题是领导不愿意用电脑。尽管每次手机投屏失败后我立即就用电脑找到免费高清源观看,但依然改变不了领导优先用手机充会员看频率的习惯,多说就是妄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下载荐片app试试

多谢分享APP。拿个小本本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怕被盗版吧

已经充过值了,可以用手机看,不准投到大屏上看。这与盗版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充过值了,可以用手机看,不准投到大屏上看。这与盗版有什么关系? ...

估计怕hdmi直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怕hdmi直录吧。

这倒是有可能。问题是这种限制用在新片上可以理解,用在布鲁斯威利斯的《灵异第六感》这样的老片子上就让人不懂了。还有这片子用某度一搜,很容易找到可播放的源。

网友F:
长时间看视频也许用平板电脑会好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倒是有可能。问题是这种限制用在新片上可以理解,用在布鲁斯威利斯的《灵异第六感》这样的老片子上就让 ...

估计统一棒子吧,不管新旧统一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连电视就可以啊,要不上盒子装app

电视是连了电脑的,而具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立即用电脑搜到免费高清片源来解决,但就是无法改变领导优先用手机充值的习惯。
多说就是    亡女    言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统一棒子吧,不管新旧统一规则

是的,一视同仁。这倒也省心。

网友:
手机投屏到电视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时间看视频也许用平板电脑会好些。

我觉得Vision Pro可能是未来观影的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充过值了,可以用手机看,不准投到大屏上看。这与盗版有什么关系? ...

手机的会员是最便宜的,大屏会员是最贵的,你以为各大厂都是傻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