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基于Si4703和HK32F030做一个单AA电池盒版收音机......

楼主(2024-02-12):
今天来做一个AA电池盒版的收音机
主要部件: SILICON LABS的Si4703用来收音
               航顺的HK32F0301MF4P7C用来控制

开始: Si4703已经焊到模块板上了

Si4703这个芯片我在别的地方用过, 抗干扰性能很好, 灵敏度也很高
比4702多了个RDS功能, 这次用不到

自制模块, 引脚排布随意啦

焊好了, 没有工作的模块们来合个影吧, 有3个Si4703, 3个TEA5767, 1个RDA5807M和一个QN8035

嘉立创EDA画电路板

2D预览一下

板子到了, 感谢嘉立创

切割打磨

细长形状是为了装进这种2AA电池盒

拆掉各个零件

把连通一侧的弹簧取掉

电路板装进去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准备其他原件, 首先是单片机, 使用航顺的HK32F0301MF4P7C
这个芯片20个针脚, 除了两个供电脚外, 其他的18脚都可编程
Reset脚也可以复用, 只是需要改一下OB字节, 唯一的遗憾是取消了EEPROM

单节电池不能直接供电, 还需要一个升压芯片, 用一颗绿板上的HX3001

HX3001这个芯片可以0.9V启动, 单节AA正合适

在板更换分压电阻, 先把电压调好

开始焊接, 先上单片机

都焊好了, 留了一根供电线调试用

正面

打开Keil写程序

航顺这个芯片需要装一个pack包

简单写了一个屏测试固件, 用航顺的HKConfig刷进

屏测试OK

继续写程序, 调台搜台音量休眠什么的, 都已调试完成

生成固件

刷进固件, 开始电源测试
外部供电, 正常工作时, 功耗32.5mA

外部供电, 休眠时30uA

电池供电, 工作状态, 电池端102mA

息屏后, 可以降到77.6mA

休眠电流太大, 有0.2mA, 还需要一个外部硬开关

下一层继续发...

楼主:
继续搞盒子, 先把屏孔掏出来

放进板子看看, 基本可以了, 还需要稍稍修一下

原来穿线的位置, 打算在这里改个开关

把孔锉大锉深一些, 小开关竖着放

再钻3个按键孔, OK, 所有的洞全部开好了

切一小片半透亚克力

整形

AB胶粘两个铜柱上去

另一个在耳塞孔旁边

还缺啥? 需要3个按钮, 找到3个报废LED

变身

零件都已完成, 准备总装

先把开关装好, 引2根线出来

焊好负极

放进电路板, 拧上螺丝

焊好引线, 盖上内盖板, 装上电池

完工开机

发完啦.

网友:
软硬都比较历害。。

网友:
不知MCU和DC-DC的EMI性能如何?不好的话恐怕会影响搜台。看PCB图,IO脚和4703直接连接,未做处理

网友:
手艺不错.

耗电还是太厉害了.
休眠电压 500uA 也是难受,换个升压方案.

试试把供电电压调低吧.
休眠时可以再进一步降低电压单片机...

网友A:
DC-DC电路本身就非常耗电,

直接14500不香吗

网友:
厉害厉害,漂亮的小收音机,就是有点费电,如果是低功耗的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电路本身就非常耗电,

直接14500不香吗

14500电池自耗电有些大,用普通爱老婆,平常关电源,用时打开,还是能长时间待机。

网友:
使用升压电路,是不是耗电量会增加。

网友:
网络真是好,自己也能很便宜的搞出像样的东西

网友:
软硬兼施,好手艺好技术

网友: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IC 进化下去

日本手机都带收音机,马斯克脑机接口让芯片进入人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电路本身就非常耗电,

直接14500不香吗

茶老师:您春节110周年快乐哦

网友:
技术很牛插,我等佩服,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东西都不粗哦

网友:
楼主厉害,动手能力和编码能力真强。
咨询一下,四款收音模块Si4702、TEA5767、RDA5807M和QN8035,灵敏度和分离度等性能对比有什么区别码?

网友:
为什么不是 type-c  立创专业版挺好用啊

网友:
高手,楼主手搓个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