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简单拆看百德伦173款充电式冲击起子机

楼主(2024-02-12):
自己做柜子都是采用螺丝组合的方式,用电钻拧着不是怎么舒适。看了好几款品牌充电起子,那价格不是我们这些业余玩家能承担的。
拼夕夕上103元入手百德伦173款充电式冲击起子机,无刷电机必定是无霍尔的低端货,使用牧田款电池接口。这些山寨工具配的电池都不行,果断买裸机。

高亮LED无影灯,非快插

2档位快切,4档调速

为和我的20V电动工具保存统一,全改为威客士美版。简单拆开换电池接口,无刷电机后端轴承。不是金属后盖,注意不能当锤子用敲膨胀螺丝

无霍尔的无刷控制,线性不行,没法低速启动

铝壳的齿轮箱,全新呢不拆看。省得自己装不回

通用无刷6线开关控制板

改电池接口只要把电源线接长固定一个4.5元的威客士美版充电底盒,就不再重复了。仿的牧田173外观手感是不用说了,不错。木板上拧个螺丝,很舒适。第一档,拧到底自停。单手操作不拧巴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现在国产电动工具做得越来越好了。

网友:
现在国产电动工具做得越来越好了。价廉物优。

网友A:
这么高级,可以拧螺丝自停,大概多少钱。

网友B:
起子机与电动螺丝刀那种充电钻除了卡头那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可以拧螺丝自停,大概多少钱。

拼夕夕103元裸机

网友:
拼夕夕应该能做到93元或者更低的裸机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子机与电动螺丝刀那种充电钻除了卡头那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工具的名称不同啊

网友C:
又添新工具啦
家里工具还放得下吗?

网友:
前几天研究了一下,本来想弄一个12V冲击起子的,12V电池的有米沃奇和B款,本来看中了Milwaukee 2553,小黄鱼看了一下看中的都是500以上,B款12V的没有找到冲击起子,价格太贵了,于是就在1688上88下单了一个仿173带钩纸盒裸机(不带钩的85),还没有发货看上去和楼主的差不多。

不知道有没有B款12V电池的冲击起子推荐。

网友:
无刷电机好啊互通有无,发过来。

网友:
电压高的马力好事要强劲点

网友:
国产电动工具,价格屠夫啊!真正的服务于民!

网友:
直接上电扳手,换个打击头 50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添新工具啦
家里工具还放得下吗?

特意做了个大柜子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子机与电动螺丝刀那种充电钻除了卡头那不同,还有什么不同?

扭矩控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