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荣事达双泵抽水器,有惊吓啊!

楼主(2024-02-12):
电池太垃圾了,准备拆开给它换个电池,当时没有太在意,仔细一看电池引线,居然是红色负极,蓝色正极,这是反人类的装法啊!想到也有坛友碰到过同样的事情。

网友:
这种接法坑啊

网友:
没啥影响啊

网友:
我现在买手动的

网友:
不注意就被害了

网友:
把插头的线对调一下

网友:
两个泵是为了增大流量吗

网友:
小工厂这样的操作很正常的。

网友:
有,遇上好几次了,没留意直接拆完的,按照红线,就直接烧,  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以后更换电池得特别留意一下。

网友:
问题不大吧,这种泵好像正反转都能工作

网友:
这个泵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维修工人期盼早日更换

网友A:
这个可能还是熟练工做的呢。她们只保证不接错线,不区分线色的呢!话说以前我从没装过家用插座,上面有标零火时,我会按零火标接线,没标时,胡乱接,不遵循左零右火的规则,我没学过,也没人教过这些标准。
我还遇到工地普通空气开关,下进上出,一点提示都没有的,把人家非电工炸的两天都没能上班,就算是老电工也吃不消这种下进上出啊。还好事情我没遇上,然后那个工地我就拒绝一切帮忙取电的事,让他们找他们的“专业”电工。

网友:
泵接错正负都能正常工作,关键还有充电电路,的确坑

网友:
貌似很正常吧  都是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还是熟练工做的呢。她们只保证不接错线,不区分线色的呢!话说以前我从没装过家用插座,上面有标零 ...

电工有断电也要电笔测一下的习惯要被多电电才能记得住!

网友:
没合适线才的时候黄绿地线我都能用来当火线用,默认规则或者潜规则不是必须遵守的铁律,就像喝水用杯子,但没有哪条规定喝水必须用杯子,大马路上拿着瓶子直接喝的人随处可见!

网友:
双电机的啊

网友:
以前修华硕的主板,换电容。主板上涂色的是正极,别人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