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滑板车的速度显示不准,拆开电机数磁极数

楼主(2024-02-12):
电动滑板车速度不准,查网上教程应该是磁极数和轮子直径设置不准的原因

幸好这个电动滑板车的仪表还能自己设置
但磁极数不拆开电机也看不到,只好拆开电机数磁极数,然后设置

就这样拆开数,一共30个磁铁,磁极对数15个
把这个数和直径设置进去之后,速度终于和高德地图一样准了

设置方法类似这种: https://wenku.baidu.com/view/ac4 ... 3d8ce2f0066f5336434

网友A:
不是所有滑板车都可以设置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些欢乐表不能调,可以网购便宜的自行车码表改外供电,给前轮加速度传感器调好。电动滑板车上牌是问题,肯定不让上路。

网友:
有此是表的问题,不是传感器的问题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滑板车都可以设置吧

是的,另一个电瓶车网上搜不到设置方法,估计没法调,后来锈坏掉了终于不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