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复位的空开。不知道是怎么自动复位的?

楼主(2024-02-12):
以前就见过这个空开,但是没有拍照,正好这次有机会了,拍个照给大家看看。

这边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是安装的这种。看着挺高级的。

有没有人拆开过?这中间是怎么自动复位的?

网友:
拆了看看,没拆过

网友A:
里面有电机控制开关闸的,电表485通信控制,我们这边欠费之后就会自动关闸,缴费后自动合闸

网友:
没果照不算拆

网友:
路过看看,三个连在一起。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还有自动复位的空开。

网友:
里面有电机控制呢,与电表连接的,电表 给个信号,电机就合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电机控制开关闸的,电表485通信控制,我们这边欠费之后就会自动关闸,缴费后自动合闸 ...

我们这边欠费直接就是电表断开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