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10A双显直流电压电流表头 实际上可以10A以上。 工作电压务必8V以上

楼主(2024-02-12):
直流电压电流表头DC0-100V 1A 10A 50A 100A 双显示双色数字数显

以前用个6V的电源,但是有问题,时常重启。所以,必须用8V以上的独立供电。

电流说是最大10A,但是可以上14A,小数点自动后移,再大电流我没有试验,也许能上到19.9A。但分流器受不了

网友:
万用表也标的10A,实际是可以显示10A以上的,板子,保险扛不住

楼主:
电流说是最大10A,但是可以上14A,小数点自动后移,

好奇怪啊

网友:
工作电压不是5V就可以么

网友:
也购了一个这样的玩玩,,多个温度传感器

不另加独立供电,,应可以测到35V,标示4.5-30V

网友:
只要采样电阻没费 外接辅助电源的还可以更高

网友A:
也在这家买过几个这类表头,楼主的经验很有用,今后使用时可以做参考。

网友:
反正电流也别超过10A,烧坏取样电阻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这家买过几个这类表头,楼主的经验很有用,今后使用时可以做参考。

是啊,起码有8-1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说是最大10A,但是可以上14A,小数点自动后移,

好奇怪啊

估计有毫欧值相同,20安大号分流器。可以试试给10安小分流器加高导热硅脂,大散热片。

网友B(2024-03-14):
我手头有一块,电压准确,测电流时本来300ma,但是显示3.28A,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请大侠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有一块,电压准确,测电流时本来300ma,但是显示3.28A,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请大侠指导。
...

分流电阻不准,碰到过,换成康铜丝好了。

网友:
短时间超过设计电流肯定是没事的,不过精度和寿命就不保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流电阻不准,碰到过,换成康铜丝好了。

谢谢各位回复,我这个表头,就是康铜丝,比较粗,一般户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回复,我这个表头,就是康铜丝,比较粗,一般户会坏吧?

康铜给不会坏,市面上大部分都是帖片电阻的,容易坏。

楼主:
小数点自动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