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敢把8t的硬盘挂在蜗牛星际上么?

楼主(2024-02-12):
听说蜗牛星际的电源不怎么好,

万一把硬盘搞坏了,损失是不是非常大
各位是怎么玩蜗牛的,在蜗牛上挂了几块盘,总容量多大?

网友:
没玩过  对nas没需求

网友A:
知道电源不好,换个电源不就行了?

我换完装3个4T的,用了快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电源不好,换个电源不就行了?

我换完装3个4T的,用了快一年了。

你换电源了么?
3个4t盘价格快1000了吧,接卧牛上,放心么

网友B:
得换电源 4个硬盘全运行 原装100多W的有点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换电源 4个硬盘全运行 原装100多W的有点吃力。

蜗牛星际接4个硬盘,用什么电源比较好?

网友C:
我的原来电源,装了两个四T硬盘,已经用了3年多了。好像还是疫情之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原来电源,装了两个四T硬盘,已经用了3年多了。好像还是疫情之前买的。 ...

带两个四T硬盘,功耗是不是有30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两个四T硬盘,功耗是不是有30瓦?

好像差不多吧。25到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差不多吧。25到30左右。

你的蜗牛星际7x24小时开着么?

网友C:
没有。需要用时远程开机。然后设置了自动关机。每天如果忘记关时会在半夜两点后自动关。

网友:
也没有那么差,

网友:
换个大电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需要用时远程开机。然后设置了自动关机。每天如果忘记关时会在半夜两点后自动关。 ...

自动关机是怎么实现的?

用脚本么?
你的蜗牛用的什么系统?是windows么?

网友:
不行弄个PC小电源,改装下接口,很容易的。

网友D:
我18t的都挂在上面的,还有十几个14的也是蜗牛

网友:
补充一下,我是用的蜗牛自带的祖玛电源,最近一次已经连续运行超过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8t的都挂在上面的,还有十几个14的也是蜗牛

你的蜗牛机器7x24开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蜗牛机器7x24开机么?

看上面截图啊,连续运行近9000小时了,这是连续运行时间最长的一次;硬盘通电时间23000小时了,重新连接计数发生在去年有次折腾的时候没插好sata线。
功率计测试过蜗牛插4块3.5的盘装黑裙辉,启动最大功率94瓦,150瓦的祖玛电源足够了,不过我把4pin大D口电源线改成0.75平方的铜线了,另外5V和12V都并一个2200的电容

网友:
用的是1u电源吗,,网上买的200w左右品牌机用的也蛮好的普通电源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