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五年前买的国产DT-300自动数字万用表,满满的九十年代风格!

楼主(2024-02-12):
电阻电容满满的九十年代风格,硬芯主控,测量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精度不清楚,简单的和三和720E做测量垃圾电池对比,它的数值比三和的大一些!

网友:
产地中国,用上外国芯片,叫国产外芯。

网友A:
分流电阻跟狗啃过似的

网友:
不是牛屎心,当年也得400块以上

网友:
这种是一半贴片零件一半分立元件混合使用的万用表了,的确不多见了。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校准一下使用没问题

网友:
这表做工不错。看上去好像修过——更换过电阻。

网友:
那时候的万用表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硬芯的表,还不错。

网友:
康铜丝确实有特色,校准也不用这么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流电阻跟狗啃过似的

好像那是用来根据需要修改电阻值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3V的表,很少见。

网友:
方便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流电阻跟狗啃过似的

出厂校验时微调了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