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象印电热水壶加热发热丝坏了

楼主(2024-02-12):
象印电热水壶病症如何:加入冷水,不能启动主加热丝快速加热,只能利用保温加热丝慢慢升温.其他正常
拆开看了,这个发热丝的底板是用超声波焊接?没办法更换??有无那位达人试过更换这种水壶的加热丝。

网友:
加热丝坏了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焊接的无解,,,

网友:
当然有办法!增加一个发热带(圈)……

网友:
曾经一位坛友的坏的象印电热水壶让我要来了,故障和你这个一样,加热丝断了,底板焊点位置用角磨机切开了,我记得加热丝是扁平的,有断点,这个断点我想了好几种连接方法,只有用电阻焊才能使用长久,但是我没有电阻焊,后来我放弃了,辜负了坛友的信任。

网友:
用角磨机从划线处切开,轻点切,别切到内胆。

网友:
如果能处理好电热丝,切口去做白钢门的地方花钱让他们用焊接白钢的设备给焊接上就行。

楼主:
哎!~~~为啥要焊得这么牢固吖!!!这个也是属于损耗件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