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苹果20W C口快充头,发现不像是真的,并修复只能单面充电故障

楼主(2024-02-12):
C口最近充电只有单面可以充电,拆解后发现不像是真的,实体店都敢卖假货了,坛友们鉴定一下吧。故障原因是最后一张图有一个插口针脚脱焊了。

网友:
看着像真货

网友:
这样的做工若是假的,那也是高水平的假货

网友:
应该是真货

网友:
  肯定真货    ……

网友:
这做工也没谁了

网友:
板都不洗,成本不低的假货

网友:
做工很好的   不像假货

网友:
电感线圈绕制工艺好像差了点。高仿。

网友:
这个看着像真牙!

楼主:
里面脏兮兮的,电容也不是名牌的。

网友:
看外壳做工不想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脏兮兮的,电容也不是名牌的。

艾华的电容不是名牌???
看着像真货,代工厂批次不一样吧

网友:
还行,没配重

网友:
捡到两个水果快充可以充电,但又担心是假货,很纠结,网上看了很多辨识度太难了

网友:
空间利用一点不成,不真假货

网友:
看着像高仿的

网友:
新款20瓦就是老款18瓦减配版,老款18瓦都是日系电容,新款20瓦确实换成艾华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