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汽车,每天跑60公里,养车一年大概要多少费用?

楼主(2024-02-12):
各位买车更倾向于电动车,还是油车呢?

每天跑60公里,油车和电车的养车费用差别大么?

网友:
我的长安电动汽车大约10公里一度电   日常肯定比油车省的多

网友A:
我是在家充电  比充电桩便宜很多

网友:
电车不跑长途,优势明显;......

网友:
如果只是市内通勤,电车应该更节省些。但如果综合车子的保险、折旧、电池损耗、配套费用,应该也省不了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家充电  比充电桩便宜很多

充电桩收费多少钱一度电?

网友:
这个要看车,有的车百公里不到9度电,有的要15-20度,差别很大的,但是肯定比同级别的油车便宜。
另外纯电和混动在保养费用上差别也挺大的,一般家用的纯电车保养一次也就两三百块,混动保养好像比油车还要贵些。
再就是同级别比较,电车的保费比油车要高些

网友:
根据需求和地区吧,看看今年冬天,应该有所选择

网友:
电车基本不需要保养!最多换个空调滤芯。别的没有啥可以保养的!不用换机油三滤。

网友B:
自有充电桩,市区内跑跑,保姆买菜接送小孩上下学,电车完爆油车。跑长途,电车就算了吧。要是国家取消优惠补贴,电车就是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有充电桩,市区内跑跑,保姆买菜接送小孩上下学,电车完爆油车。跑长途,电车就算了吧。要是国家取消优惠 ...

电车优惠补贴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桩收费多少钱一度电?

没去过充电站   都是在家充     可以申请家庭充电站,电费便宜

网友:
不跑长途电车首选

网友:
市内通勤电车更省

网友:
电车不跑长途,优势明显

网友C:
大家新年好。这个问题就个人说一点看法。纯电动车每年能不能省下1万多。说的是正常行使的车。纯电瓶组能不能使用15年?就算使用15年。省下了20万。纯电动车不能跑长途。。。在时间上是一个最大的包袱。。。要是有急事。。。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新年好。这个问题就个人说一点看法。纯电动车每年能不能省下1万多。说的是正常行使的车。纯电瓶组能不 ...

有急事是不是直接坐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去过充电站   都是在家充     可以申请家庭充电站,电费便宜

家庭充电站每度电要0.85元,充电桩一度电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庭充电站每度电要0.85元,充电桩一度电收费多少?

没这么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庭充电站每度电要0.85元,充电桩一度电收费多少?

我从家里扯出来的电线装了个充电桩  自己加装的定时开关,然后申请的峰谷电价,0.36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