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非常短 也很细的830万用表 表笔 终于断了

楼主(2024-02-12):
扔了不可惜,留着也有用,

线长度80CM,里面的铜丝都发黑,感觉是24AWG的,11根,0.12的线。

网友:
扔了,扔了,用红包再消费一对特尖表笔

网友:
作为资深垃圾佬,必须焊好继续用。表笔尾巴上固定下,减少表线活动旷量,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还不如红包撸的特尖表笔

网友:
还不如自己D一副

网友:
扔了吧,用红包再买一付。

网友:
质量太差了点。

网友:
我建议留着作纪念,

网友:
这表笔,应该是最底层的那种。

网友:
我的还在用

网友:
年前 多多上买的6块钱一对,号称铜线的。说是特尖的,实际还是普通直钝,胶皮还臭烘烘。

网友:
前段时间一块五的特尖表笔不错

网友:
这表笔正好可以换线,比什么特尖笔都强多

网友:
单位这样的我已经重新焊接了几次了,能用就用吧。

网友:
换条新的吧

网友:
830表,一般用的炮灰表。

楼主:
我狠劲的,把线扯出来,再焊好。打胶

网友:
扔了换红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