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狮镍氢电池自放电实验,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实验

楼主(2024-02-12):
镍氢电池自放电到底多大,最好还是测一遍

充满电后,闲置,定期测下电压,
是否可以以此判断电池自放电的大小呢?

楼主:
1.444 v
1.437 v

网友:
继续看结果,等了

网友:
等着看结果,

网友A:
说实话,这种测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样本太少,只能说单体测试,曾经有4节南孚镍氢,经过时间洗礼(基本没怎么用)其中两节“垃圾”,另外两节一般般(可以用)

网友B:
镍氢电池还是要看爱老婆电池的实力,我2009年1月买的爱老婆5号电池8节,7号电池8节,到现在还正常使用(时间过得真快,都15年了哦,当时买成15元1节,有时候充满电就放那里了,2-3年不使用也不充电,想用的时候才去充电),同期买的国产电池,多年前就丢垃圾桶了。前2个月又买了30节BPI的5号低自放电电池给智能锁使用,看看能用多久时间(3.5元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种测试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样本太少,只能说单体测试,曾经有4节南孚镍氢,经过时间洗礼(基本没 ...

南孚镍氢是否比天狮更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南孚镍氢是否比天狮更靠谱?

没有天狮,只有飞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天狮,只有飞狮

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外飞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镍氢电池还是要看爱老婆电池的实力,我2009年1月买的爱老婆5号电池8节,7号电池8节,到现在还正常使用(时 ...

BPI的,倍量?这玩意你也信?
有空用满一个月后过来回复一下,用充电电池是否合适。
主要是被安装工说不能用南孚电池,说电压太高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PI的,倍量?这玩意你也信?
有空用满一个月后过来回复一下,用充电电池是否合适。
主要是被安装工说不 ...

南孚电池电压多高?为何吓着了?

楼主:
1.390v 与昨天相比下降0.054v
1.387v 与昨天相比下降0.0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BPI的,倍量?这玩意你也信?
有空用满一个月后过来回复一下,用充电电池是否合适。
主要是被安装工说不 ...

电压太高?,这完全没关系的,里面都有降压电路,在一个范围内的电压都会被降压成一个指定的电压,如果非要找理由的话,就是碱性电池容易漏液,不分品牌,还有就是不适合小电流放电的地方,比如说遥控器/液晶显示的钟/挂钟,什么的,因为容量大,用的时间很长,等到发现钟不走,换电池取下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漏液腐蚀电池仓了,所以长期小电流放电的地方,建议用碳性电池

楼主:
1.374 下降 0.016

1.37 下降0.0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74 下降 0.016

1.37 下降0.017

单测电压是不够的,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还要测剩余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测电压是不够的,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还要测剩余电量

自放测试的话应该单纯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PI的,倍量?这玩意你也信?
有空用满一个月后过来回复一下,用充电电池是否合适。
主要是被安装工说不 ...

智能锁可以使用镍氢电池哦,我的小米智能锁已经用镍氢充电电池1年多了,8节爱老婆的镍氢电池,使用6个月后开始报电池电压低,但测试电池还有1.23V的电压,测试发现这款小米的智能锁是电池电压低于5V就开始报电池电压低了,其实不换电池也还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听着不舒服,就换电池。这次换的是8节PBI的低自放电2100ma电池(测试过容量,能够达到2100ma),看看能够使用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测电压是不够的,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还要测剩余电量

剩余电量怎么测?

楼主:
1.366 -0.008
1.363  -0.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锁可以使用镍氢电池哦,我的小米智能锁已经用镍氢充电电池1年多了,8节爱老婆的镍氢电池,使用6个月 ...

PBI是什么牌子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