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春节假期整个麻酥酥的东西,优利德UT501A绝缘电阻测试仪拆机测试

楼主(2024-02-12):
几年前买的优利德的UT501A绝缘电阻测试仪,起因是当时家里有台空调工作的时候总是随机跳空开,检查了墙插和墙内的布线没问题,问题还是在空调上。找来售后检查了半天也没确定是哪里的故障,然后先换了空调内机的主板,结果空开还是跳,再后来怀疑是外机有问题,嫌疑比较大的是外机的散热风扇电机,售后又给换了个电机,这回正常了。当时自己也想测试一下线路和电机有没有漏电短路的情况,但是那时候手里只有万用表,没法测绝缘电阻,经过那次的维修之后,觉得自己应该买个兆欧表了(摇表)。在淘宝上逛了一圈,觉得传统的摇表体积又大又重,太笨重也不好收纳,后来还是选了优利德的这个UT501A绝缘电阻测试仪(电子版的兆欧表/摇表)。

题外话:有问题的那台空调是本地一个朋友卖给我的,价格倒是不算贵,但这批空调是从南方串货过来的(售后来维修的时候告诉我的),我人在北方,夏天最热30℃以上,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20℃以下。照理说空调厂家在设计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北方冬季和夏季温差的剧烈变化,外机部件(包括电机)采用的标准肯定和南方的外机不一样。当时装空调的时候朋友也没跟我说这批机器是从南方串货过来的,结果用了不到两年外机电机就出问题了,来来回回折腾了十多天才算修好,费神费力。如果当初知道是南方的机型,我不会要这个空调,所谓的朋友,也是一言难尽。

简单说一下绝缘电阻测试仪的用途和原理:

绝缘电阻测试仪主要用来检查电气设备、家用电器或电气线路对地及相间的绝缘电阻,用于测量各种绝缘材料的电阻值及变压器、电机、电缆及电器设备等的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测试仪的原理是基于欧姆定律,即R=U/I,R为电阻,U为电压,I为电流。当绝缘电阻测试仪给被测目标施加一定大小的直流电压后,此时测量激励所产生的电流,即可得出相应的绝缘电阻值。

优利德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型号系列很多,我选的是UT501A,家用来说足够了

测试仪带个布包,方便收纳

全套包括主机、表笔、背带、鳄鱼夹和说明书保修卡

夹子是铁的……

说明书和保修卡

主机有个保护盖,用之前需要先挖下来

机头上方中间的两个表笔孔是测量交流电压时用的;左右两个孔是测量绝缘电阻时用的;左下角有背光按键和HOLD按键,中间白色的按键是测量绝缘电阻时的TEST开关,负责输出/关闭高压,右下角是档位拨盘

主机两侧有两个背带的耳朵,长时间作业的时候方便携带主机

主机的背面

拆开电池仓盖子,然后再拧下四颗螺丝就能打开主机

后盖的电池仓是用端子连接到主板上的

主板背面没什么东西,看日期是2020年第40周的产品

主板和表笔孔直接用的是螺丝压接的

拆掉螺丝,分离排线即可拆开

主板这里有一颗34063

34063的规格摘要

CHIPOWER的CE7660,DC-DC电源转换IC

CE7660的规格摘要

得仪的TL494C,PWM控制IC

TL494C的规格摘要

VBE1104N,N沟道的场管

1104N的规格摘要

运放OP07C

OP07C的规格摘要

RS2251模拟开关复用IC

RS2251的规格摘要

运放062C

062C的规格摘要

连接表笔孔的导线焊点都用704硅橡胶密封了,保证绝缘良好

控制板比较简洁,大的IC只有两颗

合泰的LCD驱动IC HT1621B

HT1621B的规格摘要

另外一颗是芯科的单片机 C8051F352

C8051F352的规格摘要

控制板背面是液晶屏和几个按键及触点

液晶屏的下面没有东西

UT501A需要6节AA电池供电,因为主机的电流消耗比较大,普通的6F22顶不住

主机开机全字符屏显

测量市电电压,旁边的61E做参照对比

100V档输出的电压

250V档输出的电压

500V档输出的电压

1000V档输出的电压,因为61E最高只支持1000V直流电压,UT501A输出的电压有1057V,所以61E就OL了

UT501A支持检测的绝缘电阻最大为5.5GΩ,超过这个值的话,屏幕左边会显示>号,表示当前绝缘电阻超量程了

随机附送的表笔是带螺纹的,配套带螺纹的鳄鱼夹一起使用,保证两者可靠的连接

测一条普通的品字电源线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绝缘电阻,100V档时屏显>110MΩ,原因是100V档适合测量较小的电阻(以保证精度)

25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平时实测绝缘电阻阻值只要>2.2GΩ的话,绝缘就算非常好了

50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

100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

测一条单芯导线和外皮的绝缘电阻,100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

测试一张白纸的绝缘电阻,100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纸张处于干燥状态)

然后往纸上喷一些水,1000V档屏显绝缘电阻只有33.3MΩ,纸张的绝缘性能明显下降了

再测试一只电机线圈和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100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

旁边正好有T12电烙铁,测试一下烙铁芯和硅胶线外皮的绝缘电阻,1000V档屏显绝缘电阻>5.5GΩ

这台UT501A属于一般用不上但不能没有系列的,有备无患。以后取经的路上要是再捉到了妖怪,就把鳄鱼夹子夹到妖怪身上,然后拨到1000V档,按下TEST按钮……

值此甲辰龙年春节之际,我在此给论坛的各位朋友们拜年了!祝论坛的朋友们新春快乐!龙年大吉!

EOF

网友A:
哼! 就这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哼! 就这玩意儿????

来,乖,把两只手伸过来

网友B:
恭喜老兄又入新玩具以前在松下用的还是机械摇表呢,现在都数字表了但是一般爱好者不是电工经常接触配电柜大型设备用处不是很大。不知多钱入的?高压部分粗看就是494反激架构,没有内置锂电,6颗干电池没电了换起来感觉比较麻烦,我家很难找到6粒干电池

网友C:
有个老式兆欧表(摇表)也多年没动过了

网友:
好东西啊,好东西不怕多

网友D:
楼主辛苦,写得很详细

网友E:
下一个备选的应该是 “探雷器”

网友:
有一个501,不带A的,有AC,DC电压档,没有100V档输出,起步就是250V。

网友:
好贴帮顶,提前预定精华。

网友:
内部看起来海信g

网友:
这么好的宝贝现在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兄又入新玩具以前在松下用的还是机械摇表呢,现在都数字表了但是一般爱好者不是电工经常接触 ...

看了一下购买记录,240包邮,当时让那台空调给折腾烦了,所以就买一台测试仪吧,再遇到类似情况,直接测绝缘电阻可以快速排查电器跳空开的问题。电池用6节AA确实比较另类,我这是刚刚买了一板8节AA备用,然后就拿6节给测试仪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老式兆欧表(摇表)也多年没动过了

能用到的时候确实不多,但还不能没有

网友:
论酸爽 还得老电话机里的手摇电机 两手抓住了摇一下 真的是通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购买记录,240包邮,当时让那台空调给折腾烦了,所以就买一台测试仪吧,再遇到类似情况,直接测 ...

240好贵啊,一般买100出头就差不多了,老兄真舍得下本啊

网友:
越整越高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写得很详细

也谢谢坛友支持哈,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个备选的应该是 “探雷器”

现在没时间出去挖宝

网友:
这个绝缘电阻测试仪是不是和经常说的摇表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