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旧热熔胶枪改造无线供电加装12V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4-02-12):
几年前的老胶枪用起来拉丝发热还慢,于是网上捡垃圾的时候看到有加热棒卖还很便宜就买了改造。如果换PTC发热片的话个人感觉单独买好像没碰到合适的要么就超过胶枪价格本身了。
简单改了下供电,再用3D打印了个电池底座就行了。开关盒指示灯没变就换了个电阻。自己用的比较少所以没考虑很多了

网友:
还可以的diy

网友:
我是拿一个已经不上锡的60W外热烙铁,利用胶枪关机流下来的胶滴,直接怼上去,温度够高,比热熔胶枪还方便

网友A:
感觉手柄太长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手柄太长不方便

用着还行,春节期间买电池也不方便就用电钻电池啦

网友:
移动热熔枪

网友:
突然发现自己买过一个带电池的,现在才发现根本自己不需要,浪费钱不说,还经常要注意充电。

网友:
加长型的移动电池款,外出使用挺方便。

网友:
便携式,方便。

网友:
那个是降压线?

网友:
这么大,还不如改造成 “物理储热” 了
搞个铁块固定上去。铁块烧热了储热,也够用十几分钟了

网友(2024-05-09):
溶胶速度是不是很慢啊

网友(2024-08-06):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造了一个 真是实惠又实用 就是温度太高了 怎么能温控

网友:
3D打印 为所欲为